apm 飞控 求助

楼主(2014-06-19):
apm2.6 装好今天试飞   飞机在空中四个腿乱上下晃是怎么回事?配置雷迅2.6+gps  ztw30a电调 A2212 980KV  10寸碳桨  f450机架

网友:
震动,电调查看

网友A:
看不见你的飞控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B:
飞控最好加减震 试试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9511&extra=可以看看帖子

网友:
看我的刚装完就直接飞了 都是默认参数

网友:
罗盘好像不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你的飞控是怎么安装的

飞控在肚子里边中间装着   用3m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最好加减震 试试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9511&extr ...

学习 了

楼主:
罗盘 校好之后 装上的  正北对着机头

网友:
pid需要调节

网友:
楼主配下来多少钱,不含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在肚子里边中间装着   用3m胶固定

光说有什么用,想看你是否前后装反了,还有,你罗盘校准完之后一的球球图片呢?

网友:
该校準的都校準了吗?.... 还有,, 真的,, gps(附罗盘)安裝有奌歪....

网友:
电机的顺序和桨的正反去 你100%确认没问题??? 大多问题都是出在小细节上。。。 加速计,罗盘,遥控通道,模式都校准检查了吗?选用默认参数应该是没问题可以起飞的,起飞后再看泡泡老师视频自动调参一下。

网友:
严重怀疑X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