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疆NAZA V2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4-06-19):
小弟用的NAZA v2..650四轴,每次飞的时候如果风大一点,飞机就会很不稳定,前后左右摇摆,,,像是要翻一样,,,还有大疆最新的固件大家都更新了吗?有什么好处没

网友:
感度多少

网友:
正常的,不摆才不正常,风速变化倾斜程度也会迅速变化的

网友:
可以将感度调高一些

网友:
同设备有同感,我的一次炸机就是这样,对角摇晃过大直接坠地!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飞机设置的感度多少?~

网友:
风大还调高感度?找炸啊?我一般是降低点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飞机设置的感度多少?~

所有感度都是130 130 130 130 130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飞机设置的感度多少?~

请问怎么回事呢?感度都是130

网友B:
這感度就是有問題太低了650軸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感度就是有問題太低了650軸距....

还低吗?650四轴,起飞重量2.1K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低吗?650四轴,起飞重量2.1KG,

報一下你的裝置吧!看有跟我一樣嗎?
我飛越650 700kv電機  apc 1238槳 3s 5200電池 全配重量大約也在2100g
我的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感度都是130 130 130 130 130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感度全部调低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一下你的裝置吧!看有跟我一樣嗎?
我飛越650 700kv電機  apc 1238槳 3s 5200電池 全配重量大約也在2100 ...

我飞跃650四轴, 朗宇3108好像是720KV,杂牌1238桨  4S 52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跃650四轴, 朗宇3108好像是720KV,杂牌1238桨  4S 5200电池,

更新固件至4.02版
然後試試我的感度!記得回來回報狀況阿!
高級校準時請一定要保持機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