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飞450,首次炸机

楼主(2014-06-19):
首架450是选用的是飞越450Pro FBL,在买之前,已经飞过一年的100级和120级的飞机,能比较熟练的正倒飞悬停。装配的时候才发现好多东西不懂,一边装,一边看coollinl在5imx上发的视频,自己摸索着,
想让飞机尽早的飞起来,能不调的东西就不想调。

设置过程:拉杆目测试不多就OK,买的斜盘调平器也没用,也没有螺距尺什么的。调平是用iPhone,把它固定在旋翼头上,用里面的水平仪来测量的。
舵机调平目测差不多就好,调旋翼头水平,是在k-bar带的软件,在PC上进行调平的。
电调没有调,全用它缺省的选项。

首飞:就在小区找了块空地,接上电池,也没上头罩。放在离人5米远的地方。推油门,电机启动得有点快,有点打转,加油门就飞起来了,一切正常。从来没有飞过450,
感觉很灵活,或许是过份灵活了,飞机就飞在1米左右的高度;感觉紧张,只敢对尾飞,飞1分钟就降落下来,擦干手心的汗水再来。

首炸:在小区正飞3电之后。想试试倒飞,找个大点的地方会安全些,在周未的时候,就到中心公园了。
第4电,倒飞,只敢从熟悉的对尾正飞,向前翻成对头倒飞。跟小飞机倒飞差不多,除了紧张感,由于它动力比1S的120要强,翻转过程更容易。
倒飞也很顺昨。
炸机发生在第5电上,倒飞大约在4分半钟的时候,高度2米左右。突然飞机开始自旋,感觉不受控制 ,
飞小直机的习惯,立马切熄火—— 飞机直坠下来,旋翼头着地。

没有火光,也没有草屑乱飞。
上前检查,也不能再飞了。

看起来摔得不严重,事后检查,却要更换不少的东西:
待更换物品清单:易粹臂,上拉杆,横轴,主轴,大齿盘,大桨1,尾管,尾轴。

总结:
1,炸机原因,非错舵,可能是机械原因,
2,教训,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救机,不要旋翼头着地。

飞450,配件不贵,但是炸机的话,容易坏,只好且行且珍惜了。。。。

楼主:
首飞,或从小机准备入手450的,走起哈。。。

网友:
450入手可以了...

网友A:
入450就倒飞,很不错啊

网友B:
哥们你尾舵机的拉杆球头扣和拉杆分开了导致自旋炸机。 以后 尾舵机拉杆仔细搞搞吧。这样炸机冤啊

网友:
胆子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450就倒飞,很不错啊

V120D02S飞了一年了。小机动力弱,翻起来更困难。

网友:
LZ你这损失已经很小的,炸鸡这几样东西是必换的,就算横轴没歪你还敢继续用吗?
而且我觉得你的操作是对的,都自旋了肯定是机械故障,以你现在的水平也不可能救回来,索性炸鸡,勉强救机炸到花花草草或者炸到自己身上就不好了

网友C:
兄弟太急于求进了,慢慢来。今天我也首飞,相当紧张啊。飞了会就想尿尿了

网友:
都熄火了自然直坠下来,切不切熄火都是炸,为何不救啊,不过如果是机械原因的话,也没办法的,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网友:
哈哈 小cp在练翻和倒飞 450 从未到飞过 翻倒是翻了 不过倒飞一直过不了心理关

          炸得不算惨 损失也不是很大 都取决于lz的临危不乱 及时熄火 否则可能会损失更大 安慰下 lz继续努力

网友:
慰问!光飞行技术好还不行,调机要跟上,否则不能冒进啊!如果正飞自旋估计楼主能救回来~~~

网友:
损失不大,小意思了。回去修修个把钟头搞掂,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配件价格还好,不贵,多炸炸,以后调试,装机必备的,就当练手了啊。

网友:
450配件还好,就是炸了信心很打折...

网友:
配件价格还好,不贵,多炸炸,以后调试,装机必备的,就当练手了啊。嗯

网友:
不炸,无进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尾舵机的拉杆球头扣和拉杆分开了导致自旋炸机。 以后 尾舵机拉杆仔细搞搞吧。这样炸机冤啊

那该如何检查和预防这个问题呢

网友:
炸鸡是必须的过程  需要过几个心里坎呢

网友:
一看楼主就比较急,能不调就不调,这样的机能好飞?3分飞7分调啊。调好了飞机很听话,这样才能少炸机。

网友:
还是机械没调好吧!

网友:
飞行之前,一定要好好检查,特别是连续飞行下来,因为震动大,基本上我飞3块电就要检查下机身螺丝有无松落,拉杆有无掉落

网友:
新手发来贺电~~同炸

网友:
炸鸡是难免的,不过注意安全才是真的

楼主:
炸一次机,拆得零七八落的,飞机以零件状态存在了一个星期,
不知道别人的飞机是不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以散件的方式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太急于求进了,慢慢来。今天我也首飞,相当紧张啊。飞了会就想尿尿了

同感

网友:
450炸了蛮便宜的了

网友:
学习中!!努力飞起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