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找到23颗星

楼主(2014-06-19):
用过兔子1和naza飞控,GPS找星通常会用几分钟才找到8颗星。
今天用三星手机N7100,下载了个软件,在城内高楼林立之地,1秒之内找到23颗星。

这就有点不明白了:手机上的GPS模块哪么小,怎么做到这么高灵敏度的?手机也在不停发送无线信号,GPS模块安装在机内,从来没见过干扰GPS的,飞控生产厂家是不是研究一下。
试想,如果飞控都能在1S内找到20颗星以上,这样的飞控在定点、返航、防失控方面是什么概念。

网友:
手机应该是可以下载星图的,所以定位快吧

楼主:
唉,不小心发到了个人气低的板块,若有可能,请板主移到多轴版块。

网友A:
你拿手机处理器,内存,去和飞控的比。无异于拿手推车与劳斯莱斯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手机处理器,内存,去和飞控的比。无异于拿手推车与劳斯莱斯比。

有道理

网友:
赞楼上,楼上回答有说服力。

网友B:
23颗星精度 正负16米    星数绝对有问题   你用百度导航看看   我的手机一般能10颗不错了

网友:
混乱了!以前只知道GPS是由24颗卫星构成的,外加3颗备用卫星。按照这个概念,不可能在地球上某一点同时收到23颗GPS卫星的信号。
不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颗GPS卫星在运行?看来美国佬为了精确打击理念,不惜拼命增加GPS卫星数量。

网友C:
我用的手机卫星gps定位地图软件在空旷地方最多找到19颗卫星,在高楼的城市中有时都找不到卫星信号的,还有普通民用的gps和军品专用的gps差距很大价钱也差距很大的,所以楼主说的那么多卫星(校准的才十几颗而已)
还有,手机一般都支持gps和基站定位的。如果能把那种专用的那个叫什么gps定位的(好几万的那种)给装到多轴上定位必定远远的超过现有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手机卫星gps定位地图软件在空旷地方最多找到19颗卫星,在高楼的城市中有时都找不到卫星信号的,还有 ...

在城市1S钟能找到25颗星并较准15颗星,比现在飞控强几个数量级了。
手机上的GPS也不会贵到哪儿去吧。
至于手机GPS是不是有基站辅助,我就不知道了,有机会找个偏远山区无基站之处再测试一下。
给出的这个现象只是希望能供飞控开发者参考,如果能把手机GPS的这种定位技术用于飞控,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网友D:
APM现在有厘米级的GPS,1K美刀,MWC现在有和小米手机差不多的GPS……据说1秒钟启动开始定位……并且可在室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手机处理器,内存,去和飞控的比。无异于拿手推车与劳斯莱斯比。

手机总价才多少钱啊,不比好一点的飞控贵,所用的CPU、内存能贵到哪儿去?
如果真是这原因,哪用与手机相当的CPU、内存,能达到1S搜索到23颗星并较准15颗星,飞控就是再贵一点应该也是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颗星精度 正负16米    星数绝对有问题   你用百度导航看看   我的手机一般能10颗不错了

正负16米是海拔高度,GPS是平面定位,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
我走一步,经纬度数值都有变化,说明精度还不错。

网友:
你们平时搜星很慢?上天还会丢星回不来了???我最多1分钟8个以上..多的就不要求了...而且从来没有出现地面够定位天上丢星的事..能回来能不漂移就行.要那么多星干什么?又不是来自星星的你..要用那么多星星.

网友:
飞控搜到的星,要满足定位精度条件的才算,手机这个条件放得很宽,精度100米的都算,这两个不能简单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16米是海拔高度,GPS是平面定位,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

对奥  没仔细看    不过校准15颗应该算很好的情况了

网友E:
目前世界上运行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1、美国GPS  2、俄罗斯GLONASS   3、欧盟Galileo  4、中国北斗    以上4大卫星定位系统是目前全球运行正常的; 然后要根据你的接收机功能区分,如果你的接收机这4套系统都可以跟踪接收它们的信号,那大概在20颗左右,如果只能接收美国GPS 那一般情况在8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世界上运行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1、美国GPS  2、俄罗斯GLONASS   3、欧盟Galileo  4、中国北斗    以上 ...

要兼容这四种卫星定位系统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现在有厘米级的GPS,1K美刀,MWC现在有和小米手机差不多的GPS……据说1秒钟启动开始定位……并且可在室 ...

手机总价还没有1K美刀呢。MWC有先见之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负16米是海拔高度,GPS是平面定位,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
我走一步,经纬度数值都有变化,说明精度还 ...

GPS数据是三维的……

网友F:
恭喜您,中奖了,再来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数据是三维的……

原来如此。但想一想,平面误差应该比高度误差小吧。我走一步,经纬度数据都有变化。

网友:
GPS一般8到10颗星,12颗的都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您,中奖了,再来一颗

呵呵,再来一颗就达到定位全球所需的基本卫星数了,背面的卫星是不可能捜到的。
问题来了:美国现在到底有多少用于定位的卫星在天上?三星N7100倒底能捜到几个国家的定位卫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再来一颗就达到定位全球所需的基本卫星数了,背面的卫星是不可能捜到的。
问题来了:美国现在到底 ...

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有GPS和A-GPS,专业北斗要定制,北斗市场化的也很少,7100好像是整合了GPS和俄的GLONASS定位系统,所以中奖概率很高。但不知道两个系统是不是无缝连接还是要切换,所以有23颗星而连接有效的只有15颗。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军方对GPS的干扰是不是影响到了民用频道?

网友:
手机最多13颗飘过。。。

网友G:
如果真的有23个星精确度就不是16m左右了下面这图是我在室内打开手机一分钟左右搜索到的
10个星精度5m

在室内穷人OSD能收到6星
今天天气不好、之前是8星的

就这样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真的有23个星精确度就不是16m左右了下面这图是我在室内打开手机一分钟左右搜索到的
10个星精度5m

这个我也搞不懂了。
今天成都天气多云、雾大,在办公室窗口测试(只能看到半边天),5秒搜到15颗星,校准8颗,海拔高度的精度为8米(搜索的星少了,但精度却更高了),这些数据一会儿又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搞不懂了。
今天成都天气多云、雾大,在办公室窗口测试(只能看到半边天),5秒搜到15颗星,校 ...

你就这么相信这个软件?建议你查查手机gps芯片,看它spec说能追踪多少颗卫星。
那些扯什么北斗的,你的gps同时工作在两套系统上?使用两个协议?
这个软件很可能是个逗比,要么就是故意欺诈,装得像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就这么相信这个软件?建议你查查手机gps芯片,看它spec说能追踪多少颗卫星。
那些扯什么北斗的,你的g ...

如何查GPS芯片搞不懂,刚下楼测试情况如下:
测试环境:学校操场中心,100米外有高楼,天气多云,见不到蓝天。
测试一:用三星手机N7100自带导航软件测试,从打开导航到搜星完成用时7秒,结果如下--数据显示搜星12颗(搞不懂为何圆圈中显示的绿色星星数是17颗,是表示定位较准的只有12颗,还是只取了强度最大的12颗来定位?)。

测试二:打开上面所述软件,搜星、定位完成,用时6秒,结果如下--发现18颗,较准15颗)。

网友:
这个软件就是瞎**,什么叫“已发现”, “已校准” ??

GPS卫星数应该   叫

“收到信号的卫星个数”
“星历已接受完成的卫星个数”

手机上,星历可以通过网络下载,所以全球所有的GPS卫星的星历你都受到了很正常,所以23也很正常。

收到信号的卫星个数,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搜星,12颗,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再来一颗就达到定位全球所需的基本卫星数了,背面的卫星是不可能捜到的。
问题来了:美国现在到底 ...

现在大概总共33颗左右。

一般我们能收到12颗就不错了,大于12的,我几乎没看到过。

网友:
网上有卫星大约位置及轨道下载搜星会快很多, 飞控GPS没有这功能靠自己
e.g: 掉螺丝在地上, 不知道位置全面搜寻, 与知道大约方向及位置集中搜寻的分别

楼主:
再次用三星N7100自带导航测试结果(注,我已经关了GPRS网络,不存在从GPRS网络中下载星图的问题了):
搜星时间仍为7S,文字显示搜到12颗星,但圆圏中显示为绿色的星数目为22颗,这个已经非常接近前述软件昨天(天气非常好)的测试结果了。
三星的导航软件中,当搜到的星少于等于12颗时,圆圈中绿星数与文字显示数是相同的,一但圆圈中绿星数大于12,则文字显示的都是12颗星。

由前面的测试,有理由认为,这个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三星手机N7100本身GPS部分的设计有独到之处,值得飞控设计方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搞不懂了。
今天成都天气多云、雾大,在办公室窗口测试(只能看到半边天),5秒搜到15颗星,校 ...

我刚刚楼顶搜索能有11星
飞了一块电池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M现在有厘米级的GPS,1K美刀,MWC现在有和小米手机差不多的GPS……据说1秒钟启动开始定位……并且可在室 ...

那个要交费的 双频gps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手机总价才多少钱啊,不比好一点的飞控贵,所用的CPU、内存能贵到哪儿去?
如果真是这原因,哪用与手机相 ...

电子产品规模化生产 成本很低的 飞控几个人用 手机多少人用 你试试一个飞控生产十万台看看 一个全套不足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子产品规模化生产 成本很低的 飞控几个人用 手机多少人用 你试试一个飞控生产十万台看看 一个全套不足 ...

飞控主要是开发成本高,CPU、内存本身的成本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用三星N7100自带导航测试结果(注,我已经关了GPRS网络,不存在从GPRS网络中下载星图的问题了):
搜 ...

手机现在用的四代芯片都是双模的 可以使用gps和伽利略系统 中国的和毛子的精度不够 覆盖小 且有历史原因 所以芯片很少而且贵

网友:
所以说规模化生产 开发费用分摊的很薄

网友:
其实红米手机支持北斗导航的

网友:
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用三星N7100自带导航测试结果(注,我已经关了GPRS网络,不存在从GPRS网络中下载星图的问题了):
搜 ...

您不是开着Wi-Fi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