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小马配大蹄(个人资料保存)

楼主(2014-06-19):
换掉P0603BD(资料没找到,只知道是30A)太差了击穿后短路
换上变态MOS(在无刷上第一次试用)
以下是代换后的资料
---------
VDss:55v

Rds:8mO

Id:110A

关键带过载保护
---------
小的就是P0603BD

-----------------------
管太大换后只能插花

-----------
总结:全速油门电机热了,MOS温度没明显变化。这下应该可以放心全速了

网友A:
你这现在是多少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现在是多少A了?

没试,这个要用大电流过载让它烧了才知道,业于没专业设置

网友:
真的太丑了

网友:
马勒戈壁!楼主太强大了!深夜杀过来顶你贴了!我去淘宝看下有没有的买先!也换一个爽爽!

网友:
厉害啊。这样也行。

网友:
绝对动了脑筋的创新。值得学习

网友:
人家用贴片管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体积小啊,你搞成这样子,飞机上怎么放啊

网友:
会不会振动 锡裂?

网友:
说真的,很丑,还不如在原来的上面再贴一层。

网友:
修旧利废,复活了,不足,体积有所增加。

网友:
六缸电机发动机

网友:
这个管子咋也得百十安以上。放心用吧。

网友:
8毫欧,内阻太大了,英飞凌有1毫欧的

网友:
见过改有刷的 第一次见这样改无刷  顶你

网友B:
高手,佩服

网友C:
不是高手,,某高手指导过我用这MOS管而已
-----------
因为只换了两个管不兼容,所以全换掉

网友D(2014-08-30):
什么管子

网友E(2014-09-30):
支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