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E电机下这个垫片需要么?

楼主(2014-06-19):
如图,亚拓700E电机下面这个垫片需要么?感觉压不紧,能上下动啊, 说明书图用的600的

网友A:
我是装了的。这样马达齿刚好跟大齿平。

网友:
斜齿有轴向力的,需要垫圈受力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我得回去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装了的。这样马达齿刚好跟大齿平。

我装了后还有大概一个垫片的空间,但是大小齿也已经平了

网友:
垫圈啥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了后还有大概一个垫片的空间,但是大小齿也已经平了

我的是刚好。你那样最好不要装。我装上刚刚好,有间隙就不要装了。

网友B:
LZ
正常的情沿下,應該是加墊片后與大齒盤是平的
不平有可能是單向軸承座那邊是否裝錯了
請仔細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正常的情沿下,應該是加墊片后與大齒盤是平的
不平有可能是單向軸承座那邊是否裝錯了

这样啊!那我要好好看看了

网友C:
不是有3个还是4个圈嘛,厚度不一样的啊,都试试。
直到套上去拔 是没虚位的,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3个还是4个圈嘛,厚度不一样的啊,都试试。
直到套上去拔 是没虚位的,就对了

不是吧,主轴那里是有好几个垫圈,马达这就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