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螺距尺怎么用

楼主(2014-06-19):
450炸机了,大浆坏了,换了个新的大浆,请问需要螺距尺量吗?但是不会用,有大神懂得能详细指导下吗????最好配上图片和文字解说...谢谢了....

网友:
打开电源  大桨和机身垂直90  校0
然后大桨和机身成一条直线  测量就OK

楼主:
大浆浆夹螺丝上到什么力度算可以了,螺丝胶怎么用啊?

楼主:
纯新手,入行没几天 麻烦老鸟知道的说下

楼主:
shang上次炸机 主轴挂了,在修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浆浆夹螺丝上到什么力度算可以了,螺丝胶怎么用啊?

刚好不随便转动就好 螺丝胶上在螺丝上 两三个丝的宽度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不随便转动就好 螺丝胶上在螺丝上 两三个丝的宽度就够

主轴弯了,大浆转动机身会晃

网友B:
哈哈。螺距尺,你也不说是电子的还是机械的,电子的螺距尺有说明书吧,去看吧。机械的话,有副翼可以用,无副翼用机械的比较难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螺距尺,你也不说是电子的还是机械的,电子的螺距尺有说明书吧,去看吧。机械的话,有副翼可以用,无 ...

应该不是电子的,很便宜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螺距尺,你也不说是电子的还是机械的,电子的螺距尺有说明书吧,去看吧。机械的话,有副翼可以用,无 ...

看来还得学习啊,什么都不懂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得学习啊,什么都不懂郁闷

要学的太多了。哈哈,机械的要用一个小工具才能量,叫啥螺距测量器的。建议还是买个电子的吧。这样无副翼好用。你是飞的无副翼飞机吧。

网友C:
普通螺距尺也能用,把飞机放平,需要有一个参照物可以是墙上的装修线或者窗台沿,也有模友用平衡杆和脚架自制参照物。如果是有副翼那就简单了,直接用就行。仔细看置顶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螺距尺也能用,把飞机放平,需要有一个参照物可以是墙上的装修线或者窗台沿,也有模友用平衡杆和脚架自 ...

谢谢大神.....新手多包涵,都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新手多包涵,都不会

刚好我有闲置的亚托电子螺距尺,需要的花联系我。

网友:
没人带脑又不好使的难啊

网友D(2015-02-1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新手多包涵,都不会

请问楼主 你螺距尺会用了么 求分享。。我新手 刚买了450 不会用螺距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你螺距尺会用了么 求分享。。我新手 刚买了450 不会用螺距尺

网上有视频的,我看到过很简单的,量浆距度数的好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视频的,我看到过很简单的,量浆距度数的好像是

嗯 谢谢 我现在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