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炸机了

楼主(2014-06-20):
我关掉遥控測试失控保护,等它飞到返航点时重新打开遥控就突然失去平衡直接掉下来了。
不知什么原因?
还好只断了两根脚架,已经修好,明天继续去试飞。
配置如下
飞跃 650机架
naza m v2
朗宇 X4108S 380KV
电机
好盈 铂金30A 电调
APC 1447 正反桨
狮子 14.8V 4S 5200mah
电池
天九
遥控器

网友A:
油门在低位

网友B:
电量过低。。。

网友C:
遥控器与接收机需要重新对频所以。。。。。。。。。。

网友D:
事实证明失控返航不是随便用的~

网友E:
什么原因

网友F:
开控油门在最低位,失控返航可以单独设置一个键,不要随意关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