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油机怎么设置升降舵联动?20CC下单翼,天九2S空。

楼主(2014-06-20):
求助汽油机怎么设置升降舵联动?20CC下单翼,天九2S空。

网友:
和电动的一样设置法

网友A:
上个图看是什么靓机

网友:
吧另一只舵机插到辅助通道里,完啦开荤空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水平尾翼的话直接用Y线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水平尾翼的话直接用Y线就好啦

Y线也是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是什么靓机

红牛20CC

网友B:
两个水平尾翼的舵机其中一个舵机臂反向一下不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水平尾翼的舵机其中一个舵机臂反向一下不就好啦

不行,反向的话就会打到升降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反向的话就会打到升降舵了

我都是怎么用的可以啊。你把舵机也反装一个,一个朝前正向,一个朝后正向,百分之百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怎么用的可以啊。你把舵机也反装一个,一个朝前正向,一个朝后正向,百分之百可以

再不行遥控器设置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不行遥控器设置V尾

不行,V尾直接把方向舵也控制了

网友C:
一个舵机插2通道,一个舵机插7通道(6通以后的空余通道都行),遥控里高级设置里有编程混控。用一组编程混控,把2通和7通联动,7通动作跟着2通同时动作就行,如果一个升降舵面动作反了,把里面数值的正反变一下,具体记不太轻,你自己也摸索一下,通过看舵量监视柱图也可以知道设定成功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V尾直接把方向舵也控制了

唉,等我晚上上图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舵机插2通道,一个舵机插7通道(6通以后的空余通道都行),遥控里高级设置里有编程混控。用一组编程混 ...

嗯,我试试

网友:
天地飞冒玩过

网友:
冒玩过天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