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精灵FC40不知什么问题会漂移!

楼主(2014-06-20):
如题,FC40起飞后,自检完毕  卫星>6颗以上 ,2米左右高度悬停,会往右慢慢漂移,漂移半米左右,由于GPS已经定位,所以被拉住,才停止漂移,感度为官网精灵默认文件导入设置,指南针已经校准,到底是什么原因?

                                                                                      换地方后再次校准指南针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您好,PHANTOM 的GPS定位精度在水平方向是2.5米,不超过这个范围就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PHANTOM 的GPS定位精度在水平方向是2.5米,不超过这个范围就是正常。

它只会往右漂

网友:
半米很精确了,你还没有遇到过一直漂移不停的呢

网友:
楼主您好,技术问题可以加我QQ 2880330566,我会尽力帮您解决。

网友:
算很好啦

楼主:
V2的飞控就这样?好吧  星期天去拉高  保佑飞控不范傻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  兄弟炸得好惨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精灵2杀起

网友B:
与重心可能有一定关系  你可以调整一下把重心调往左边再看看

网友C:
你还以为是军品呀,另外,那时的风力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以为是军品呀,另外,那时的风力大吗?

无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重心可能有一定关系  你可以调整一下把重心调往左边再看看

大哥  精灵FC40重心能往哪调??..  就前面挂个相机  DJI技术说了2.5米为正常  星期天有空去拉高看看了

网友D:
这一点很正常啊 我也是40,2米的高度地面反射气流影响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点很正常啊 我也是40,2米的高度地面反射气流影响很大啊

或许是飞过零度的S4的缘故吧,两个不同的算法,不能比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这出厂2.5M误差,所以,放飞时虽有疑虑,但觉得能平稳悬停和飞行、试过GPS返回测试,大约有几米的差距,心也就平。至于漂移,稍微再升高一点,或许你就没这担忧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重心可能有一定关系  你可以调整一下把重心调往左边再看看

我的四轴也是忘一边一直偏,请教小重心在哪来怎么测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精灵FC40重心能往哪调??..  就前面挂个相机  DJI技术说了2.5米为正常  星期天有空去拉高看看了   ...

饿 是的  2.5米 是正常范围    重心问题 是我逗比了0.0   请忽略忽略

网友:
2米应该是很正常的范围,楼主不必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