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来一下,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0):
、
飞机原地转几圈, 立马左右摇摆 ,抽风。
飞控是lite

网友A:
机架没调好

网友B:
楼主您好,您这个飞机轴距是多大的?你目前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C:
看上去高度疑似感度偏小。

网友D:
这个我也越到过 有时候连起飞都有问题

网友E:
LZ能发一张感度截图吗?

网友F:
电压报警器先响起来,然后就开始晃悠,换充满的电池试飞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