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收的亚拓450不转是怎么搞的。

楼主(2014-06-20):
以前只玩过玩具,刚收了台亚拓,遥控器打开后,为何只能轻微大浆摆动,就转不起来?高手帮忙联系下谢谢

网友:
需要列明配置、设置和使用情况。

网友:
说明只有舵机接收到遥控器的信号,而电机没有收到电调的供电。不是没有打开油门锁,就是电调线没有接好!

网友:
通电时电机有声音吗。

网友:
只玩过玩具,直接到亚拓,会骑自行车,直接买宝马。土豪啊。
打开后,为何只能轻微大浆摆动,就转不起来。是否熄火开关打开了。不懂的话千万要注意防止大桨突然转动而发生意外

网友:
还好没转动。转起来的话又是一状血案…

网友:
不转好,转了楼主就不能来发贴了。
不能像你那么玩的。要自己先熟悉这架机器,才能通电。

网友:
你得发个视频大家才好判断的,自己才做要小心,安全第一!

网友:
胆子真大啊。估计功课没做就买来了。哈哈。结果玩不转。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没油门锁   提前祝楼主安全

网友:
油门锁定开关、电机电调连接线、遥控接收器上的油门连接线。还有,切记:拆下大桨再试!!!!!!!!!!

网友A:
LZ啊,没转是你运气好,以后记住了,千万要把大桨拆了再调。
不转是因为你还没有设定油门行程,设定一下油门行程就可以,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把大桨拆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建议潜水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这里的热心人真多呀,我先拆下大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啊,没转是你运气好,以后记住了,千万要把大桨拆了再调。
不转是因为你还没有设定油门行程,设定一下油 ...

请问大哥油门行成怎样设定,我是futaba6的控

网友:
楼主还是先潜水学习吧。模型不是玩具。安全第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哥油门行成怎样设定,我是futaba6的控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把大小桨都拆掉!!!
第二步,加电,如果油门没有反向的话,上电之后马达对有滴 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滴 四种鸣音,在滴滴两声的时候,把油门摇杆推到顶,然后马达会滴一声,滴一声之后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下面,油门形成就校准好了。
第三步,如果油门反向了,进遥控器里设置一下油门反向就可以,你那个控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设定。
关于第二步,大多数电调马达都可以参照,有些不是这样表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把大小桨都拆掉!!!
第二步,加电,如果油门没有反向的话,上电之后马达对 ...

谢谢楼上的兄弟,现在我把油门四周动了一下,有时候大浆和尾翼可以轻微摆动一下,但还是不会转起来。。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不转  你上电的 时候电机的声音是怎么叫的!!

楼主:
电机好像没有听到传,只听到喇叭滴滴滴的声音。

楼主:
听到了电机。吱吱的转了几圈,然后就停了。

网友B:
呵呵,我玩四通后买了一部新的450,初读说明书后试飞,只见大浆转得猛,不见起飞,发帖询问,跟你一样,各种嘲笑鄙视。不过有一点无论怎么样安全第一,模型不是玩具,非常危险。所以虚心接受他们的鄙视,而且论坛热心人多过冷漠人,他们都会帮助到你的。

网友C:
论坛潜水三个月到半年,直升机区的精华或者热门贴都读一遍,才可以在真机上操作,不然肯定会悲剧的~~~除非你有师傅带~~~

楼主:
我把大浆已拆了,不怕

网友D:
需要列明配置、设置和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