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去毛刺的方法

楼主(2014-06-20):
有一千个同步轮,3D打印机专用的。边缘全是批峰.我用锉刀锉,速度又慢又累。上车床,速度倒是快了一些,但是毛刺又倒向齿中间,谁有方法请提供一下,感激不尽!
内孔5mm,外径13,长度16.

网友:
是振動拋光嗎?

网友:
果然都是高人啊  学习了

网友:
和细沙一同放一个滚筒中滚,应该能行,铁钉生产出来后就是这种方法去毛刺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不过我找到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不过我找到方法了

我靠,你找到方法你说说啊,你别藏着啊

网友:
lz用的应该是手动倒角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靠,你找到方法你说说啊,你别藏着啊

把方法藏着,何必求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方法藏着,何必求助呢?

这两天发烧没上来,其实也不是好方法,弄个M5的螺杆,串4个同步轮然后锁紧,上车床。车掉毛刺后有些毛刺倒向齿中间,还得用锉刀一个个挑。前面有朋友说用沙箱,但我找不到加工点,只能用这笨办法了。

网友:
噴砂機桌上型的不貴,如果你量多,買就滑的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发烧没上来,其实也不是好方法,弄个M5的螺杆,串4个同步轮然后锁紧,上车床。车掉毛刺后有些毛刺 ...

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对不起,没有恶意。出于好奇,想看看最终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用细钢丝刷反复蹭几下,基本没有毛刺了。注意,这种铝件属于软金属,用粗钢丝刷会破坏品相。

网友:
有专用抛光轮,很便宜,要麻轮

网友:
刀太顿了吧,刀弄锋利点,再有加点酒精会好一些!

网友:
我拿铣刀当车刀,车这个小东西简直是刷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