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思路: 失控原路返航 (歡迎討論)

楼主(2014-06-20):
偶是新手, 本年3月才第一次玩遙控四軸......
對於失控保護的方法有一個新思路: 失控原路返航

這方法的目標是: 更安全地使飛機回到受控點上

不論失控的因素是什么, 例如距離太遠, 訊號被遮擋, 訊號被干擾......

一般失控的過程, 都是:

沒有踫撞的受控點 --------> 失控點

若是利用原路返航的方法, 所經過的必然是:
失控點 --------> 不會踫撞的受控點

當飛機失控時, 飛機根據歷史的飛行路徑折返, 所需要的數據是過去的GPS座標及高度.

只要在原路返航時, 飛機回到安全的受控點上讓我們重取控制權, 就可以按照當時的情況選擇繼續手動飛, 或馬上降落, 或其他返航方式.

曾有人試過直線返航模式就炸機, 那是因為返航路徑是不可知的, 只能靠運氣, 所以有更高的炸機風險.
而原路返航, 飛機所經過的都是歷史安全路線, 安全程度必然比直線的方式高.

當然, 這方法也有不適用的時候:
1. GPS/高度計精度不足或訊號丟失
2. 路線上有移動的障碍物
3. 飛行路線本身飛得很危險, 貼近人或物

由於這個方法的主要目標並不是自動回到起飛點, 所以我們不應該在"未必有足夠電力依原路回到起點"上面糾結.
我相信如果各廠家在失控保護上加上這個選項, 必然會對於飛行安全性有更好的提升!

歡迎各位加入討論這方法的利弊, 謝謝!

网友A:
全程目视飞行条件下,可以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程目视飞行条件下,可以用这个方法。

若用了FPV, 失控原路回航時, 恢復控制後就能繼續飛了.
若沒用FPV, 因太遠看不到, 原路回航到可見範圍時, 也能繼續操控飛機.

网友:
这个想法好,比直线失控反航安全多了,以前直线失控返航撞山的很多,沿着原路返航就不会碰到这种

网友:
很好的思路!先贮存飞行路线就行。

网友:
看电够不够

网友:
失控大多情况是飞得爽过头了,舍不得落地,到这时,往往对应的续航力基本上都不足整个回程了吧,要是不靠类似人工操作或其它模式空中接管飞行而安全落地,基本上能避免炸机的概率很小-----按照多年的种田经验,除了多考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以及自己不作死,好的设备才是最关键的

楼主:
即使不足以回程, "恢復控制的情況下下降" vs "失控時自動下降", 兩種安全性都有明顯的區別哦~
前者可以自選降落點, 確保不傷人, 不傷機; 後者就只能踫運氣了.

网友B:
想法很好,也很安全,但厂家不干了,航线实际是一个个航点,你要飞控能存多少航点啊,零度飞控能存1分钟数据,按公布的最多也就128航点,这样,原则上是没有原路返回这一说的,即使按照一个比较高的频率去记录飞行航点,也是无限接近原路。而且要支持的话,厂家得加大飞控的存储,当然这不难,关键是存多少啊,5分钟?10分钟?这就是问题了,如果存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飞行时间超过存储时间,就会把前面的航点冲掉,到最后也就是有一段是原路,最后一段还是只能走直线了。
支持楼主的想法,但如何实现还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好,也很安全,但厂家不干了,航线实际是一个个航点,你要飞控能存多少航点啊,零度飞控能存1分钟数 ...

一般失控多久會實行失控保護? 一般都不超一分鐘吧?
只要這功能可以保存這個時段的兩三倍時間的數據, 就足夠飛機回到可控位置上了.
而且現在記憶體的價格其實都很便宜, 對於成本的提升並不是很高.
最難的也就是編寫程序, 但是對於專業的開發人員來說, 這並不是不可行的.

网友C: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    失控前那么几秒 还是受控的 这时候飞机执行原路返回失控保护 只要返回一点就能再次被控  所以 飞控只要记住1分钟以内的数据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好,也很安全,但厂家不干了,航线实际是一个个航点,你要飞控能存多少航点啊,零度飞控能存1分钟数 ...

pix不存在存储问题,而且航点文件不大 apm每次都会存储每次飞行的航点数据

网友:
主要是飞控航线记忆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    失控前那么几秒 还是受控的 这时候飞机执行原路返回失控保护 只要返回一点就能再次被 ...

如果只返回一點或幾點的話, 恢復受控的可靠性相對低, 因為當時的位置也許已經是在介乎受控和不受控之間徘徊, 受環境變化影響之下也許會不能取回控制. 但是只要有足夠的返航點的話, 再次受控的機會就能大增了.

楼主:
不知道現在主流產品上的失控保護有哪幾種?

网友D:
我觉得分段保存几个航点就可以,比如以 续航时间/100 的周期保存

相邻航点直线回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分段保存几个航点就可以,比如以 续航时间/100 的周期保存

相邻航点直线回航就可以了

我反而覺得按航點距離變化來保存會比較穩妥, 因為如果飛得快, 短時間內的位置變化已經很大了.

若是長時間定點飛行, 也能省下一些重覆的航點.

网友:
要实现没不存在技术性难度吧,也就是现在的地面站功能,都是同样的调用航点飞行,。再加入一些gps数据判断,省去悬停,绕点等动作,优化路线。
不过现在的飞高返回比较简单直接,加入超声波避障功能,就可以防止撞山撞树撞墙,几十元的玩具都有避障功能,同样不会存在技术难度。
ps:或许商家是一步步完善,一步步出新品,一步步赚钱!甚至和竟争对手都存在默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