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教 如何精确复制工件上的几十个孔

楼主(2014-06-20):
如图  只有一枚工件  想复刻一份   请前辈们支招

网友A:
表芯? 要精度 慢慢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芯? 要精度 慢慢量吧

量也需要个方法哈

楼主:
想挑战一下极限  并且在过程中学习

楼主:
请问大师 精度能达到多少?费用大概几何

楼主:
看来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逆向工程呀

网友:
用扫描仪,出图后放大,导入到cad描图,在跟实际相比修正
也可以把图放大后,打印到坐标纸上,然后同上

网友:
ccd掃描,精度好一點可以+-0.003mm,再用慢走絲加工

楼主:
真是涨见识啊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的鼎力帮助

网友:
看厚度呀,薄的话,直接蚀刻出来。

网友:
要非常精准有点难

网友:
测量比较高级的工具是三座标投影,名称可能不同也有叫:全数字式投影仪等等 ,能比效精确,这东西估计至少1~2万吧。若是游标卡尺量,会很慢也不是很准,更需要不断修正。ccd掃描没试过,能转成:CAD?

网友:
看精度要求,如果工件不厚,直接扫瞄再描图是最便宜的办法。

网友:
楼上说的3坐标投影靠谱点,上万是买的价格,工件不大你去测量下要不了多少钱,数控加工的工件多是用投影检测误差,精度0.005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