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关富斯九的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4-06-20):
快被折腾死了,总是设置不对,副翼对了方向就不对,方向对了副翼就不对,求大神指导或者给贴一下设置完的图,

网友:
刷固件了吗?

网友:
刷了er9x就直接改输出值得正负就可以了

网友A:
ER9X里有模板的,如果还是不对,正负值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找我 我告诉你
我有这个 飞三角的 就2个舵机的那中三角飞机 要混控

网友B:
我有这个控

网友C:
一定要买带中文的控!!5iMX 我爱模型 我也被这些英文控折腾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