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型航拍机,商业航拍采用双电池系统

楼主(2014-06-20):
首先,惊险回顾,前几天去给一个客户拍厂区全景,使用MASTOR 八轴 挂Z15+SONY 7N  ,当天天气很好,很适合拍摄,到场后安装好设备,正式开始作业,我使用的是雷鹏的6S 10000MAH 25C 电池*2  组合。  第一次飞行没有问题,接下来换个角度再拍,开头一切顺利,接近1分钟在60多米高的时候,突然听见零度的手机地面站在报警,看一下居然是电压在报警 21.5V,心一下凉了,正常这个时候电压应该在23.2V的。几万元的设备啊,脑子里呈现出看过的各种炸鸡视频。赶紧拉回来,这时也听见了空中BB电显在狂叫,还好高度不是很高,一边拉回一边看着地面站的电压,还好,电压居然升回来了,在22.5V 保持着,最后安全回到地上,这个时候才发现手心已经满是汗水,心跳加速。赶紧去看下电池的电压,噢!!有一组的一片电芯居然只有2.6V,其他的在3.6V ,另一组的电芯电压在3.5V,估计.是有一组的电芯电压过低拉低了整体电压导致了刚才的地面站电压报警,毕竟这个电池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寿命到了吧。还好另一块能提供足够动力坚持到降落,看来雷鹏电池的性能还是很强劲的 。倘若我之前是采用了一个电池的方案,虽然重量是少了,而且操作也不用这么麻烦,但这个情况下,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飞机就像当年牛顿看着苹果掉下地一样的情况,只是我的心情.......你们懂的。赶紧回家还神去。

网友:
起飞前先烧烧香!关键还是楼主人品好!

网友A:
费一片电芯也不一定会掉,6s的好处~

网友:
小说写得不错~~~~~

网友B:
那么高端的设备,咋个不采用哪种昂贵的电池呢?如果采用昂贵电池并联供电,就更稳当

网友:
并联比较安全

网友C:
这种是因为电池垃圾,鉴定完毕

网友:
我飞FPV 就是 双电并联的。

网友:
学习,商业航拍果然很烧钱,LZ这一套设备要多少钱啊。

网友:
广告真不明显!

网友:
八轴挂7N= =

网友D:
广告帖,,,鉴定完毕

网友:
我是5颗并联........,业余选手而已......只是没买大电池,所以是多颗小电池并一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费一片电芯也不一定会掉,6s的好处~

单电池供电的话,单片电压过低,必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单电池供电的话,单片电压过低,必掉!

当5s用,也不一定会掉,除非触发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5s用,也不一定会掉,除非触发保护

试下你就知道,单片电压低 其他5片都放不出电的。

网友:
电池问题是导致炸鸡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双电确实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大飞机必须的!

网友F:
楼主人品好,用什么飞控dj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一片电芯也不一定会掉,6s的好处~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说废一片电芯总电压不会掉就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习的了,也许你对多S 电池的结构不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人品好,用什么飞控dji?

零度的智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高端的设备,咋个不采用哪种昂贵的电池呢?如果采用昂贵电池并联供电,就更稳当

这里不谈论电池的价格高低,再昂贵的电池也会有坏的一天,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因为电池垃圾,鉴定完毕

按你这样说,没有电池是不垃圾的 难道你的电池不会有坏的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告帖,,,鉴定完毕

好产品不应该赞赞吗,确实是因为剩下那个电池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才让我的高价设备安全落地哦。难道我为了给这个牌子做广告,去拿几十倍电池价格的设备来冒险?划不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说废一片电芯总电压不会掉就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习的了,也许你对多S 电池 ...

哈哈确实,我想当然了。电池内阻升高,电压全跑去废电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确实,我想当然了。电池内阻升高,电压全跑去废电芯了。

欧姆定律嘛  电阻大了  电流就只要变小,没有电流了,飞机也就飞不动了。很多人炸鸡后怀疑电池问题,去量电压还有多少,又觉得电压正常没有问题,事实上是被电压忽悠了。电流才是关键的,放不出电流的电池,光有电压是浮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姆定律嘛  电阻大了  电流就只要变小,没有电流了,飞机也就飞不动了。很多人炸鸡后怀疑电池问题,去量 ...

说的对,又改正一个谬误

网友:
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