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行者电调正负接反烧了,请问怎么修理?需要换什么零件

楼主(2014-06-20):
是不是换个原件就行了?

网友:
问卖家啊。或者直接联系好盈就行了。找下好盈的网站呗。

网友:
没必要修了,换新的吧

网友:
       稳压芯片应该是烧了,其他的东西烧没烧就不好确定了。

网友:
换吧 没修的必要

网友:
修复难度太大,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没必要了吧  返厂的运费钱都能买一个了

网友:
换新的比较合适,

网友:
拆开看一下,又能力就修,修不了,就当学习了。

网友A:
接上电,看看正5伏有没有,如没有,,买个7805换上去

网友B:
返厂邮费大概32,寄给厂家10返回顺丰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看看正5伏有没有,如没有,,买个7805换上去

什么是7805 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邮费大概32,寄给厂家10返回顺丰22

厂家修要多少钱,换个件免费吗,我这可是新买的,防伪码有查询日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修要多少钱,换个件免费吗,我这可是新买的,防伪码有查询日期

售后说检测后确定是否收费,一般是不会收的。好盈官网有售后QQ

网友:
如果没有维修条件,返厂维修为好。

网友:
来回的邮费也够买个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