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噪音呢?有什么方法么

楼主(2014-06-20):
多旋翼飞行,桨叶切风的声音不可避免,可不可能通过改变材料或者减小震动等方式减小噪音呢

楼主:
菜鸟学习,希望高手支招啊

楼主:
除了碳纤的桨叶,还有什么比较理想的桨叶吗?

网友:
参考人力直升机

网友A:
加大桨直径。减轻机机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桨直径。减轻机机重量

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加大将的直径么

网友B:
国防科工委都没解决的问题!

网友C:
很赞楼主的精神,用木桨相对噪音会小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加大将的直径么

加大旋翼直径可以直接降低转速啊,那样切风的声音大大减轻

网友E:
可以把桨叶表面再弄得光滑点,翼尖再薄一点。桨型是最主要的,不过这个很复杂

网友F:
那个转速也太低了,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桨叶表面再弄得光滑点,翼尖再薄一点。桨型是最主要的,不过这个很复杂

哦。。。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防科工委都没解决的问题!

额。。。好吧,那我就不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赞楼主的精神,用木桨相对噪音会小点

哦,但是多旋翼的桨叶都很薄,制作起来不容易 啊,有机会可以试试,多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旋翼直径可以直接降低转速啊,那样切风的声音大大减轻

噢,那起飞的升力啥的受影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转速也太低了,不抗风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H:
可以捂住耳朵,保证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捂住耳朵,保证效果好

,大神!

网友:
因为我自己就经常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下

互相学习

网友:
要是有办法那就好了

网友:
可以捂住耳朵

网友:
捂住耳朵  这个点子未免太神

楼主:
额。真的不可能么

网友J:
十字改锥一个,瞄准耳朵眼儿,***通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十字改锥一个,瞄准耳朵眼儿,***通过一次~

那声音就彻底小了

网友(2014-07-31):
引用 网友H:
可以捂住耳朵,保证效果好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掩耳盗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