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开机声音不正常

楼主(2014-06-20):
apm上电后先是正常的滴滴 以后就是乱响了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炸鸡後遗症,不是apm挂掉便是电调挂掉,接收也可能挂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叫的,没视频

网友B:
电调收不到信号,电机滴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收不到信号,电机滴滴响

晕。。自己不断上电 关电5次然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後遗症,不是apm挂掉便是电调挂掉,接收也可能挂了

确实是炸鸡了。。然后解不了锁 便重头开始  对于帖子所说上电不正常响自己不断上电 关电5次然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