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X4 , X4-V2 , X4-P 的区别

楼主(2014-06-20):
求科普

网友A:
区别是X4是X4, X4-V2是X4-V2,X4-P是X4-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是X4是X4, X4-V2是X4-V2,X4-P是X4-P~~~

大哥二哥三哥?

网友:
新兵咋到,为赚积分,也来回复下:1、X4V2和X4P是X4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升级版;
2、X4V2和X4比:接口没啥区别,应该是内部有更变,可以简单认为比以前更稳定更安全了;
3、X4P和X4比:接口定义不同,X4能支持普通接收机和SBUS接收机,但支持不了零度的无刷云台;X4P只支持SBUS接收机,强大之处是支持零度的无刷云台。
4、归结下:可以认为X4V2和X4P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型号,X4V2是替代X4的,X4P是为了支持零度无刷云台的。
希望不被拍砖

网友:
X4是上代
x4v2是X4升级版
x4P是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