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0N的来令片用什么粘合??

楼主(2014-06-20):
求助各位同好!!!!600N的来令片用什么粘合??

网友:
来令片? 自行车碟刹的吗》?

网友A:
502 环氧树脂都行

网友B:
AB胶,502不行的

网友C:
502 结实又耐操

网友D:
换一个得了,有问题就要彻底的解决。不要带着有问题的飞机飞行,注意安全!

网友E:
不沾也可以.离合甩片会自动压紧

网友F:
弱弱的 问下 神马是 来令片?

网友G:
AB胶(是环氧树脂,哥俩好不行),有韧性耐高温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用环氧树脂粘好了!商家说是用502粘的!刚刚又飞断了风扇引擎座!拆下来看到来令片粘合很好!磨合也很均匀!回楼上的:来令片就是离合里的摩擦片!等于车用的杀车片!这样说好理解吗?

网友H:
不知道是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