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打空泡的几种办法

楼主(2014-06-20):
当历尽千辛万苦做好了新船头一次下水,充满了期盼,可拼命加大油门就是不起滑,起劲打空泡,抓狂不?
先别着急,不妨看看小弟归纳的几种方法,看看有没有起色。

1、如果随着油门的加大,船头愈加上翘,这时可短暂关闭油门,让船体恢复水平但保持滑行状态,随即逐渐加大油门。整个过程有时需要反复两三次,船速会逐渐加快有可能进入滑行状态。这是一种降低螺旋桨转速的应急的方法。油门加大时遇到打空泡记住不要一个劲猛加油指望能窜出去,很多烧电机烧电调的事故就是这阶段发生的。

2、偏舵,使船急转弯,同时加大油门,有时也会起滑,一般右拐效果好。这大概是借用反扭力减少船身触水面积和减少舵的阻力的原理,属于一种减少阻力的应急方法。(留意一下用吸水舵的船起步时是走S型的)

3、将桨的前缘磨锋利,但千万不要动桨的后缘,搞不好会加剧打空泡。(例如一船原是助跑七八米才起滑,桨打磨后两三米就起滑了。另一小船的桨打磨后从不能起滑变成迅速起滑。)

4、更换直径更大的桨,也可选择盘面比相对较大的桨,使推力增加,亦可考虑三叶桨。推力大小可从半径二分之一以外的面积比对判断。若加大了桨的直径,对电机可能造成超负荷工作,那么加速时间尽量短,高速行驶也不要太长,起滑成功了就回航再做改进。

5、减轻重量以及减少水阻。将船上一切可临时去掉的东西暂时去掉,如上盖、水泵、bb响之类,还可考虑临时使用份量轻的电池(例如5000毫安时的电池先用2000替代一下),船轻就不易打空泡。还有,检查船底表面光洁程度以及舵尖阻力等,水刀可临时抬起,尽量减少水阻有助减少打空泡。

6、降低电压换大桨。如3S改2S,降压后因电机转速降低了,桨所受的阻力扭矩小了,电机就可以带动更大直径桨,低转速时推力变大,这时候可换个稍大的桨,大桨表面压力小了就不易打空泡。高转速的电机因为搭配小直径桨很容易打空泡,降低电压换大桨是个很有效的临时措施。

7、更换螺距比小的桨。例如1.4的用1.2的替换,如238替换438,这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也很见效。(现在流行螺距比1.4的,低螺距桨不多,建议玩电船的手上备个玩具桨或者红色的京商尼龙桨。玩具桨螺距比估计0.8~1.0,推力大,易起滑,不易打空泡)

8、调整重心。船起步时船姿容易上仰,造成桨浸深加大,容易打空泡。可往前移动一下重心,使船姿以合理的迎角前进,这样可避免空泡发生。有时需要外加重物测试。这种调整方法对小虾类屁股离水的船很常用(这种船桨轴角度差别很大)。重心不单前后移,有时左右移动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抵消反扭力后船体水阻会减少。

9、加压水板或船底加楔形木块。如果转速高扭力小的电机不能搭配直径较大的螺旋桨,可加压水板或者楔形木块,使船尾低速时迅速抬起,帮助船体以合理的迎角前进。可使打空泡的时间变短。例如阶梯船起步时阻力比较大,使用高速电机时因需搭配小直径桨,不管是起步或加速,难免打空泡,压水板这个装置就很有效。压水板需要安装合理位置,即船滑行时压水板是不接触水面的。

10、调整桨轴位。不同的船型有不同的特点,同样的配置如果别人跑好了自己跑不好,就要看看桨轴位需不需要动手术了。桨轴位的角度、长度和浸深在论坛里有不少成熟数据,但还需要根据自身船的特点做出调整,不能生搬硬套。

图例:
临时应急的玩具桨,螺距比很低,约0.8~1.0,叶剖面比较有特点。

直径42或43mm,螺距比为1.2的螺旋桨,请留意叶型是比较肥大的。

这是全浸桨,直径大小有多种选择。由于螺距小,盘面比大,推力大,可以临时当半浸桨使用以应对打空泡现象。

暂时想到这么多,纯粹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多多补充。

网友:
也在玩船,学习了!思路不错的!

网友:
作为新手顶你一下

网友:
说的不错,同感。

网友A:
楼主,请问下:磨锋利桨的前缘。是将锐边磨钝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磨锋利桨的前缘。是将锐边磨钝吗?谢谢

不好意思让您误会了。我应该写:"将桨的前缘磨锋利"表达才准确。多谢指正。

网友(2015-03-21):
这没试过!

网友:
退隐多年,现在出山了,自制螺旋桨高手。

网友:
新人路过。。。学习一下。。。

楼主(2015-07-25):
一楼文字做了一点补充修改,毕竟个人经验有限,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祈望各位也能将自己的经验说一下

网友:
打空泡?
1.磨桨背,开锋导边,就算对正常行驶的船都有降低负载的作用,阻力小嘛
2.桨浸深,降低出轴
3.增加桨径,反过来说,你本来跑36桨,你试试跑32桨看看。。。听到声音都抓狂

网友(2015-11-04):
思路清晰, 收藏

楼主:
其实启动时打空泡现象在好多快船比赛中都能见到。跑速度的船一加油就飚出去了,能瞬间跨越打空泡的阶段,所以经常会被人忽略。也许这也是应付打空泡的一种方法吧。

网友:
一定要克服,空炮打伤船。

网友B:
空泡好阿..有空气阻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泡好阿..有空气阻力小

空泡鱼雷空泡艇都发明了,高科技真心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