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一般航拍用狗3还是微单?非常感谢

楼主(2014-06-20):
目前用狗三加H33D,但是狗镜头的畸变有时在正规拍摄稍显不足,但是又不想上单反这种大级别,想尝试用索尼5N这种微单进行补足,但不知5N的效果与狗三有多大差别,主要是白天拍摄视频用的,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没钱狗3  有钱微单

网友:
微单对载机要求更高

网友:
牵一发而动全身                想挂微单估计要升级机架和动力吧

网友:
微单更难些

网友A:
1920 1080 设置窄广角试试

楼主:
打算用750四轴挂微单,应该够了,就是不知拍摄质量与狗三比如何,特别是画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20 1080 设置窄广角试试

谢谢,我试试,如果用4k模式拍摄是不是质量更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如果用4k模式拍摄是不是质量更高?

4K是鸡肋,15ftp拍个毛线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是鸡肋,15ftp拍个毛线球··········

请问狗三的最高画质应该选哪个?我目前用的是1080P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狗三的最高画质应该选哪个?我目前用的是1080P

spot关掉 protune关掉 , PAL与NTSC中选NTSC ,设置成1080p 60 ftp 中广角(注意:要是打开PAL,1080p下只有50ftp)

楼主:
谢谢指点,再请问如果想最大程度减少畸变,是不是要设成窄广角?

网友:
畸变最小的是N窄广角

网友:
当然微单  狗只能白天拍拍  跟5N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