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老飞控 通电后没有检测电池节数的声音 求教

楼主(2014-06-20):
零度X4老飞控,在四轴上正常使用,这次更换新
电机
改成六轴,通电后只有两短一长声,没有检测6s
电池
的6声,已经做过油门行程,以及各项设置,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求教 谢谢

网友A(2014-09-30):
什么电机,什么电调,也不说,怎么分析呀,哈哈哈哈

网友B:
一直用x4不知道还有这功能

网友C:
我的X6也没这个功能 ,虽然说明书上有.......

网友D:
哈哈 和我问题一样。我是好盈。只要每只电调恢复出厂默认,然后做一次校正,立马有电池确认音。和飞控无关。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好像是在调参软件里面统一做一个电调的行程。《就是设置里面,但是注意不要上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