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懒,所以想花钱求这样一台四轴

楼主(2014-06-20):
1、要小300mm内
2、续航10分钟左右
3、能带狗
4、能装全套FPV设备(mini套装)
5、飞控+gps

如果你能做,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A:
30CM和300mm不是一样吗

网友:
我用262改装APM的那个,除了第2条不满足,其他都可以,你照着做一个,呵呵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呗,碳管加碳板,电机2204-2208都可以,我的就快做好了,理论续航1个小时,实际看看能不能4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CM和300mm不是一样吗

LZ改了  看最后编辑  之前写着30mm

网友:
某宝有,5K左右

网友C:
sabaka发表于2014-06-20 20:50:18
      自己做一个呗,碳管加碳板,电机2204-2208都可以,我的就快做好了,理论续航1个小时,实际看看能不能40分钟
续航40分钟?小3四轴很难做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续航40分钟?小3四轴很难做到吧!

       关键在于重量控制和电池,我的330轴距机架不到50克,带3s6400起飞不到600克,我自己测试的xxd2208kv1100用三叶8040在12v的时候1.5a推力150克,所以说理论值是1小时,但是实际因为后期电压下降电流升高还有实际效率问题抛掉点看看能不能悬停40分钟。

网友:
我帮你吧!

网友D:
机架,碳纤维板+碳纤维卷管
电机,朗宇2216 kv800
电调,细长的那个,20a
电池,达普3s3300
桨,1047
轴距330,起飞重量1.5kg,续航20分钟

一切问题我可以帮忙做,只要lz负责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重量控制和电池,我的330轴距机架不到50克,带3s6400起飞不到600克,我自己测试的xxd2208 ...

你这个理论上比较厉害了!

网友:
你的要求不高 不知道 预算多少 预算够的话 最好直接 上精灵之类的到手飞 最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架,碳纤维板+碳纤维卷管
电机,朗宇2216 kv800
电调,细长的那个,20a

    330轴距怎么上10寸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理论上比较厉害了!

    我都说了是理论值了,实际看能不能40分钟,而且这也是我自己测试的数据,你有疑问可以提。就像我自己的450理论悬停30分钟实际20分钟,所以我觉得我这算法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硬挂狗说不定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重量控制和电池,我的330轴距机架不到50克,带3s6400起飞不到600克,我自己测试的xxd2208 ...

你这个是几寸浆的?起飞600g的小机 能飞4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几寸浆的?起飞600g的小机 能飞40分?

  8寸2208,电池占了一半的重量3s6400

网友:
看一看,不过最重要好像是价格预算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了是理论值了,实际看能不能40分钟,而且这也是我自己测试的数据,你有疑问可以提。就像我自己 ...

8寸浆按你这么说 就有12G/W的效率……是三叶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8寸浆按你这么说 就有12G/W的效率……是三叶浆?

    没有那么高,我测试是12v电压,电流1.5a推力刚好150克,测试是用的三叶8040,不过后来发现和两叶的apc8038相差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高,我测试是12v电压,电流1.5a推力刚好150克,测试是用的三叶8040,不过后来发现和两叶的ap ...

我是按6400mah算的,不过3S6400 就400多克了……你这理论值 我是算不出来……
2208是多少kv的?推3叶估计推不起来吧……

anyway 期待你的实测,理论是越算越少了。 长续航的小机 可玩性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是按6400mah算的,不过3S6400 就400多克了……你这理论值 我是算不出来……
2208是多少kv的?推3叶估 ...

   我的6400只有300不到哦,嘿嘿,整机应该能控制在600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按6400mah算的,不过3S6400 就400多克了……你这理论值 我是算不出来……
2208是多少kv的?推3叶估 ...

另外电机如果换银燕的cf2822更好,我测试过那个效率更高,虽然略重一点,不过我手上只有xxd2208kv1100,懒得再去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6400只有300不到哦,嘿嘿,整机应该能控制在600以下

什么牌子的?型号?多少C的?

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

6400mah 低于400 有点逆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什么牌子的?型号?多少C的?

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

      做好再发出来吧,毕竟这个电池我之前也只在固定翼上飞过,四轴还没试过,不过理论上性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再发出来吧,毕竟这个电池我之前也只在固定翼上飞过,四轴还没试过,不过理论上性能是没问题的 ...

记得@我

你这个太逆天了……

肯定是大杀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呗,碳管加碳板,电机2204-2208都可以,我的就快做好了,理论续航1个小时,实际看看能不能 ...

卧槽。。。。这么牛

网友(2014-07-21):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呗,碳管加碳板,电机2204-2208都可以,我的就快做好了,理论续航1个小时,实际看看能不能 ...

期待经验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再发出来吧,毕竟这个电池我之前也只在固定翼上飞过,四轴还没试过,不过理论上性能是没问题的 ...

网友: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推荐和探讨一下各个价位和需求的配置,好的归纳总结,这样自己组装也有参考。

网友:
亲  加我QQ    2913446086   我做专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