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2206电机问题·······

楼主(2014-06-20):
在某宝买了4个飓风2206电机····按步骤装机焊接··等等·········

但是问题出现了···4个电机有两个转速平稳(黄色螺旋桨)····另外两个却有阻力(黑色螺旋桨)···起飞和降落后都不同步·······

起初怀疑是那两个电机问题··就寄回店家··让他再转寄给厂家·检测下是什么问题····

之后店家直接寄两个全新的给我···还是那种问题····

电机转动不一样····起飞前直接拉杆会向后偏····降落后···有阻力那两个电机比转速平稳的电机先停止运转···导致4轴在降落后还会向一边偏·····原本还以为是GPS没固定好··导致···之后察觉却不是这样

大家看下视频吧····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次店家说全部退给他··退钱回来给我····该不该呢·····以上问题如实反映···········

这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不出在电调上,而是电机本身出问题,已经由店家寄回厂修理了

楼主:
悬停下来····有阻力的电机 发热量   较大···

网友A:
调换电机电调试试,怀疑是你电调问题,或者电调设置不同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换电机电调试试,怀疑是你电调问题,或者电调设置不同

电调没问题···行程也设置好了····就是怀疑电机问题···重新看下视频··27秒开始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电机的问题 一般出在电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电机的问题 一般出在电调上

电调没问题··就是电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像是电调有刹车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 一关油门螺旋桨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电调有刹车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 一关油门螺旋桨就停了

不关电调事····断电用手弄··都是很紧的

网友D: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不会那样巧;都在对称的位置(黑桨)出现问题;看楼主回复是断电后一样很紧,说明与电调没有关系。我分析应该是电机的安装固定上有问题,你检查一下安装孔;重点看看电机轴露出,有卡簧的部位是不是开孔小了(因为又给你换个两个电机;不会有那么巧的事情;换回来的同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不会那样巧;都在对称的位置(黑桨)出现问题;看楼主回复是断电后一样很紧,说明与电 ...

这新款的电机没你说的卡簧·电机都是一体弄成型的做工也很精致
···后来咨询过其他店家·说可能是电机的磁铁错位造成的···他建议我退货····这没办法了

网友B:
给你个方法测试   用3根y线4个电机到接收机上 (做下电池行程)看看是不是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方法测试   用3根y线4个电机到接收机上 (做下电池行程)看看是不是同步

做过测试····其中两个同步···另外两个不同步·····和视频上一模一样···········

网友E:
明显是电调设置了刹车.解除刹车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电调设置了刹车.解除刹车就没有问题了.

是电机问题····店主已经确认是电机问题···返厂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