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日本手可以练3D蛇滚吗?

楼主(2014-06-20):
请教老鸟,是不是日本手不如美国手飞3D好!我是日本手,正在练3D模拟器

网友:
没那说都一样

网友A:
一般人的观点认为日本手练习蛇滚比美国手要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的观点认为日本手练习蛇滚比美国手要容易上手

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到底没有尝试过使用日本手...

网友:
我現在就是用右手练习蛇滚,不过好烂.是不是亚洲人与欧洲人的区别.

网友:
日本手会蛇滚的飘过

网友B:
很简单,一个手打死副翼,一个手转圈,飞机转一圈,人手转一圈,往那边打副翼,就往那边转

网友:
原理搞清楚了,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的,我在练习中,有一点感觉了,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一个手打死副翼,一个手转圈,飞机转一圈,人手转一圈,往那边打副翼,就往那边转

感谢指导。

网友:
重要是手和飞机的滚转配合,不然,很可能炸机

网友C:
日本手蛇滚不难,左手画圈,右手打副翼轰油门

网友D:
日本手刚开始练习蛇滚先不要着急左手打圈,先上下推拉杆,飞机倒飞推杆,正飞拉杆。右手副翼打到底,上下搓油门控制滚转的速度。等能分清飞机状态上手后再慢慢往左右两边增加方向舵,这样就可以打圈了。这是我一路走来的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手刚开始练习蛇滚先不要着急左手打圈,先上下推拉杆,飞机倒飞推杆,正飞拉杆。右手副翼打到底,上下搓 ...

宝贵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本手刚开始练习蛇滚先不要着急左手打圈,先上下推拉杆,飞机倒飞推杆,正飞拉杆。右手副翼打到底,上下搓 ...

按你的方法练习,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手蛇滚不难,左手画圈,右手打副翼轰油门

感想指教

网友:
很简单的哦  同事日本手 帮顶 ! 多多练习模拟器 加油!

网友E:
日本手刚开始练习蛇滚先不要着急左手打圈,先上下推拉杆,飞机倒飞推杆,正飞拉杆。右手副翼打到底,上下搓油门控制滚转的速度。等能分清飞机状态上手后再慢慢往左右两边增加方向舵,这样就可以打圈了。这是我一路走来的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讲得很好,我也是日本手‘

网友:
美国手,左右手难以配合,还没练出效果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手刚开始练习蛇滚先不要着急左手打圈,先上下推拉杆,飞机倒飞推杆,正飞拉杆。右手副翼打到底,上下搓 ...

感谢你的指教,我在努力中

网友:
我也在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一个手打死副翼,一个手转圈,飞机转一圈,人手转一圈,往那边打副翼,就往那边转

是不是右手往右打副翼,左手顺时针转。否则反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右手往右打副翼,左手顺时针转。否则反之。

对,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是日本手学习啦

网友:
同为日本手学习了

网友:
可惜我用的左手,慢慢练

网友F(2014-07-21):
经过练习已经可以左右圆周滚了

网友:
日本手练滚比较好上手,但是用美国手的鬼佬滚得也不比日本手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手刚开始练习蛇滚先不要着急左手打圈,先上下推拉杆,飞机倒飞推杆,正飞拉杆。右手副翼打到底,上下搓 ...

路过  正在练 蛇滚  学习了啊~!谢谢 师兄~!

网友:
日本手练蛇滚相对容易

网友:
其实美国手也是左手绕圈,右手副翼打到底上下搓升降躲。准确说左手三角型。
分4点解释
1,飞机向左滚转90度,左手右方向躲,右手左副翼
2,飞机倒飞,左手方向舵回中同时轰油,右手左副翼 推升降舵
3, 继续滚转90度,左手右方向舵收油门,右手左副翼 升降舵回中。
3,飞机正飞,左手方向舵回中油门回到起始点, 左手左副翼,拉升降舵。
手上动作和日本手差不多,都是左手打圈,右手搓。
不过舵量而已。
以前说飞固定翼日本手比较好,因为副翼和升降舵分开互相不会影响。我觉得无所谓,最重要是自己习惯和身边飞友。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我怎么感觉日本手比较难!

网友:
日本手当然可以,而且会比美国手好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手蛇滚不难,左手画圈,右手打副翼轰油门

为何要轰油门,不解

网友:
一来保持飞机抬头姿态和高度,二来保持滚转速率。
大仰角飞行中滚转会越来越慢,需要瞬间螺旋桨吹过副翼增加滚转速度

网友(2014-08-20):
没有练不成的 我也是日本手 正在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