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连接电脑没反应啊怎么办

楼主(2014-06-20):
K8连接电脑没反应啊怎么办?软件显示无连接啊怎么办?

网友:
你装驱动了么

网友:
估计没装驱动

网友:
装驱动 上电

网友:
有时是连接线或插头原因

网友:
检查驱动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 有时需要手动选择 usb 接口

网友:
电脑xp系统还不支持着个驱动,的用w7系统

网友:
我的XP就可以啊。

楼主:
麻烦大家了是没装驱动现在弄好了
再问一下昨天还好好的就把线把了从新接下今天通电就快闪舵机一跳一跳的啥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家了是没装驱动现在弄好了
再问一下昨天还好好的就把线把了从新接下今天通电就快闪舵机一跳一跳的啥 ...

我想问下K8驱动在那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