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变形

楼主(2014-06-20):
我的一块
电池
摔变形了 ,3S1500,测量还有电,还能用吗,如果能充上电?

网友A:
不漏气就行,别纠正他,小心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充放正常就可以用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一定要试验好充放电。

网友F:
闻下有没有带酸的异味 没有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G:
如果有轻微发热现象也不要用了。

网友H:
最好是别用,充电的时候 最好人都在附近,特别要关注下充电的温度。

网友I:
充电的时候看看温度 如果温度高 就别用了

网友J:
我的全新3s飛一次炸變型後變了2s,不會弄,不敢用,直接掉了!睡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