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超级电容电动自由飞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14-06-20):
经过三次改造,我的第一架轻木机自由飞终于飞起来了,留空时间大约二三十秒,飞得挺稳,但高度、留空时间比我预想的还有不少差距。估计还是动力太弱了,过几天再换个大的电机和桨再试试。虽然飞的不高,留空时间比上一次做的泡沫自由飞时间短,但也算是为以后做出合格的飞机积累了一点经验吧。

第二次改动

第二次改动

第一次做好的样子

第一次做好的样子

网友:
沙发,看起来模型很轻,应该不是动力小的原因哦。

网友:
飞机大动力小呀

楼主:
翼展约40CM,用的是614的电机、45MM桨,动力是不行,准备换716电机加减速组试试。

网友:
楼主,你的电容是什么类型的?要串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约40CM,用的是614的电机、45MM桨,动力是不行,准备换716电机加减速组试试。

电机如果是高速大扭力的614,就没问题,螺旋桨小了点。

网友:
这个电容有多大UF?

网友A:
多少法拉的电容啊?

网友:
哈哈 不错 要是有足够小的电子设备 装到飞机上 能遥控 就更爽了

网友B:
感觉布局不太合理啊,螺旋桨吹出的气流都被主翼挡住了,为什么不把桨放在主翼后面?

网友B:
请问电容在哪里可以买到,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法拉的电容啊?

开始时用8F,后来为了减重。用了5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容在哪里可以买到,什么型号?

在淘宝上买的,网上很多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2015-04-04):
引用 网友B:
感觉布局不太合理啊,螺旋桨吹出的气流都被主翼挡住了,为什么不把桨放在主翼后面?

气流高速流过机翼上面,会明显的提高升力。

网友(2018-04-15):
我也做过,留空90秒。kt板热切割机翼,翼展25厘米,芦苇杆机身,617电机,10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