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改mach3,水冷主轴却死活不转了。求助呀。

楼主(2014-06-20):
想玩4轴好久了,终于下定决心买了个mach3的板子。花了几个晚上终于让XYZ轴动起来了,还把变频器细分提高了一倍,居然步进电机转动起来声音变小了,变顺了。
可是,1.5kw水冷主轴却不转了。
仔细读了很久南方安华的变频器的说明书和mach3的说明书。mach3主轴的调速原理是输出0-10V的信号到变频器的AIN1和AIN2,把X1和COM短接,变频器就会输出交流电给主轴,主轴就转了。
经过仔细的接线,mach3的板子上的P16继电器在按下F5的时候会吸合,X1和COM也可以短接,AIN1和AIN2上也有几V的电压,变频器的风扇也开始转。但是主轴不转,用万用表测量UVW输出也没有电压。
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这个变频器没用过,想到两个问题
1.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对不?
2.有的变频器有10V和24V两种电压的

楼主:
刚在面板上调成手动模式,按理说拧那个Hz的旋钮也应该有输出呀。结果也没有。
难道内部烧坏了?不至于吧,这么惨。

楼主:
会不会是之前用的维宏系统,内部有些特别的设定,和mach3相冲突呢?

网友A:
维宏用的段速,改MACH3应该切换为模拟电压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宏用的段速,改MACH3应该切换为模拟电压输入模式

AIN的跳线本来就是在电压档的。0-10V。
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跳线应该跳10与AI。这是模拟电压满输出,输出最大转速

网友:
mach3主轴的调速有没有输出0-10V的信号到变频器的AIN1和AIN2,变频器设置对了吗,跳线对吗。手动控制变频器正常吗?最可能的情况是变频器设置不正确,慢慢啃说明书一步步来。

楼主:
晚上看电视中间插播广告的时候,倒腾了一会儿变频器。
主轴终于转起来了。
但是依然有问题。
1、主轴转速偏慢。大概慢了一半。设定12000转,输出频率大概100hz,算算大概6000转。测量AIN1和2的电压,大概5V。
2、mach3界面上主轴那个地方RPM不显示转速。

楼主:
终于把转速只有大约一半的毛病搞定了。一遍一遍的读说明书呀。其实也没读几遍哈。
变频器设置里面有个选项是把主频率源和辅助频率源相加,这样就加倍了。
仍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屏幕显示的输出频率会有轻微跳动,在1Hz以内。应该是mach3输出的电压有跳动吧。不知道是不是会影响到主轴运行。维宏卡都是定死的频率。
mach3的好处是可以让主轴转的很慢。这样给电木板钻孔就不怕烧熔化了。不错。嘿嘿。

楼主:
昨天晚上机器转起来了。走了以前的程序,居然发现比维宏卡平顺。还发现mach3是可以3轴联动的。维宏卡XY可以联动,Z轴不能和XY联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mach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mach3?

买了个贵的。258块。
对刀还没搞明白怎么弄。急停也没搞定。

网友C:
这款258的卡我买了2个,还不错,有光耦,稳定,抗干扰,但有个问题,限位原点的输出电压是5V的,不支持我8元钱买的国产光电开关,只好再买一款58元的,限位输出24V的卡,一机带双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258的卡我买了2个,还不错,有光耦,稳定,抗干扰,但有个问题,限位原点的输出电压是5V的,不支持我8 ...

258的卡我也用,可以接5V以上的接近开关,前提是要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接近开关。

网友:
好玩 虽然不懂
回头也搞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