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除了原厂的浆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用的啊

楼主(2014-06-20):
可靠性高,只要是能增加飞行时间的,有吗前辈们

网友A:
电机也不错,飞控可以拆出来使用。

网友B:
X宝有碳桨,效果不知

网友C:
原厂桨可以说是目前性能与价格最平衡的一款了。
碳桨质量大,对提高载重有点帮助,但对续航没有一点帮助。 T-motor的超轻anti gravity碳桨能稍微提升续航和少量性能,但又毫无性价比可言。
所以精灵这个平台来说没有太多选择

网友D:
原廠絕對比外面賣的!山寨槳好~(包含碳槳)
我就是受害者之一,買10對槳能也許能挑到二對可以用的,看你運氣

网友E:
我也是這樣說................原厂桨可以说是目前性能与价格最平衡的一款

网友F:
不是亂改槳原裝9443槳好用山寨槳左右羽翼不平行會炸机><

网友G:
原厂二代浆 每只每对的平衡都过关,免烦恼

网友H:
是的,还是原装的好

楼主:
谢谢大伙们,我还是用原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