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pm 数传 osd 接线图,帮忙看看

楼主(2014-06-20):
大伙帮忙看看这2个图是不是有冲突啊
到底apm的TX接数传的TX还是RX, OSD的RX接数传的RX还是TX

、

、

网友A:
照图连就对了。

网友B:
TX是发送,RX是接收,这样明白怎么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图连就对了。

照图连,apm和数传 第一个图T、R交换,第二个图T、R不交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是发送,RX是接收,这样明白怎么接了吧?

数传和apm的T、R交换,osd和数传的T、R不交换,是这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图连,apm和数传 第一个图T、R交换,第二个图T、R不交换     -。-

认真看图,2个都交叉连接,只是2个一起连时Osd   tx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图,2个都交叉连接,只是2个一起连时Osd   tx不接。

你第二个图~ 红黄灰黑  分别是vcc  TX  RX   GND   ,他TX就是接到了数传的TX

网友C:
apm的TX接数传的是RX, OSD的RX接数传的TX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的TX接数传的是RX, OSD的RX接数传的TX

好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