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真心求教!JR DSX9与零度飞控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4-06-20):
急!急!真心求教!JR DSX9遥控器与零度飞控失控保护设置!今天刚收到了零度 s-bus转接模块!嘿嘿看看!飞控还在路上!遥控器放了很长时间了用过两三次很新的!JR遥控我看了几天的中文说明书也没有具体说明设置的方法!哎!为了零度买了个零度S-BUS转换器!为了零度换了个手机!不可能还要换个遥控器吧!天啦!噢卖噶得!!!!!!!寻求好心人高手们帮助万分感谢!注明:飞控是零度最新款双子星M主控支持单独飞行哦!

楼主:
都没人理!哎!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去群里问下吧,毕竟零度的用户比较低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群里问下吧,毕竟零度的用户比较低调些

恩!好的谢谢!

网友:
方法有两种:1、你找一下遥控器的说明书,失控保护可能在按住en再开机那个菜单里面。2、用预置型失控保护,具体操作方法是:接收机插上对频线,给接收通电直到灯快闪,拔掉对频线,把遥控器各通道调整到你要失控保护的状态,最后按住遥控器对频键开机完成对频也就是直到接收机长亮,顺序不能错哦,否则从头再来,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接收机进入对频状态后,先拔掉对频线。

网友:
记得对频完之后先断开接收机的电,重新上电

网友B:
你再关控的时候,你就发现接收机的各通道都在你对频时预设的位置,祝你成功,而且一定会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关控的时候,你就发现接收机的各通道都在你对频时预设的位置,祝你成功,而且一定会成功的

来自苹果 ...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已经顺利成功按照你说的设置好了失控保护!真心感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