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总听别人说450副厂配件很多,那大飞机 也有用副厂的没呢?

楼主(2014-06-20):
如题      大多数 是不是玩大飞机的不用副厂配件的了?

网友A:
GATT550、600、700也可以用亚拓的副厂件。

网友:
楼上的,你说错了

网友:
大飞机你敢用么。。。我就这么问。。。
450都断这个断那个的副厂件。。。
大飞机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玩大机的也基本不差那点钱

网友:
哈哈。这说法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ATT550、600、700也可以用亚拓的副厂件。

GATT550、600、700最好用亚拓的副厂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TT550、600、700最好用亚拓的副厂件

为什么是最好用副厂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最好用副厂件呢

因为副厂(亚 拓)比原厂(GATT)要好一些,大机一定要用可靠地配件,不能图财害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TT550、600、700最好用亚拓的副厂件

亚托成为副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