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了X3空机,求电机和电池配置,能上3S吗

楼主(2014-06-20):
空机和3.5孔的齿轮买了,电池我想买3S11.12600MAH的,这个比较便宜,目前就联系悬停和航线,不需要暴力,上3S是不是够了,电池也不想要那么暴力的,悬停一次能有个7,8分钟就满足,主要是练习,X42也买了,也是飞飞悬停过瘾。一只没时间练习技术,这次果断放弃亚托,如X3机子练习,请老手给意见。
真心不要暴力,只要好练习就行。舵机买了KST215和DS520,k8和MB都有

问题:电池多大可以放进去,要求可以上扎带,因为可能要多买些电池,不想买那么多电池板。目前看到一个电池尺寸是34*29*115不知道能不能用电池魔术贴

网友:
飞3S也不是不行~
电调50A即可~电机主流的几款都行吧~

网友A:
建议6S吧  花牌或者富丽的6S电机  100左右
电池就买花牌1300 6S  不要买那个1500,大了重了,飞行时间一点没有长,还贵,后悔。。。

悬停7-8分钟不管你什么电池都不行,除非你电池放到3.5V以下。

花牌1300  悬停 5-6分钟还是没任何鸭梨的,能在3.7V左右。

网友A:
另外绑电池建议用3M的蘑菇头贴,这个是群里朋友介绍的。非常好用。

比丹尼王介绍的玻璃纤维胶带更好。

网友:
回帖 证明我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6S吧  花牌或者富丽的6S电机  100左右
电池就买花牌1300 6S  不要买那个1500,大了重了,飞行时间一点 ...

多谢指导1300的电池用魔术贴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1300的电池用魔术贴没问题吧

不是魔术贴,如果你用魔术贴,必须要用绑带或者丹尼王说的玻璃纤维胶带

我说的是3M蘑菇头贴,就是那个天线整理贴。这个不分公母的。这个2片很牢固的,就是一块电池要配一个电池板。

你要是舍不得买电池板就买魔术贴绑扎带吧。

现在淘宝有商家买空机送2个电池板的,加上空机里一个3块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魔术贴,如果你用魔术贴,必须要用绑带或者丹尼王说的玻璃纤维胶带

我说的是3M蘑菇头贴,就是那个 ...

多谢,我想上亚拓电机,据说很安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想上亚拓电机,据说很安静,

为什么要安静?你要在房间里飞么?

我觉得还是声音大点好,起码提醒你保持安全的距离!

以前我也纠结噪音,但是X3实际到手,还可以的。毕竟是450级别的,声音能大到哪里去呢?

小狗叫破喉咙不如狮子打个喷嚏响。

网友A:
回帖更正一下。
我前面说花牌1500 重但是飞行时间没有延长,并非如此。

我调整了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然后全机上油后,6分钟航线下来依然3.7V以上。

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池刚刚充分激活。

总之对花牌1500 6S很满意,比1300飞行时间长很多。

网友B:
不要上3s,直接6S,跟着主流走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上3s,直接6S,跟着主流走不会错

6S比3S好在哪里呀,关键是电池不好,我飞X42改550,两块1400MAH的6S组合一起都采2800,电池不好通用,除非3块1400MAH的飞550。现在的6S 1400左右的电池真心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帖更正一下。
我前面说花牌1500 重但是飞行时间没有延长,并非如此。

都说花牌容易大肚子,这个X3对电池尺寸要求高,要是老式450到无所谓,大肚子就放不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S比3S好在哪里呀,关键是电池不好,我飞X42改550,两块1400MAH的6S组合一起都采2800,电池不好通用,除 ...

扭矩不够。大桨必须要用低KV大扭矩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不够。大桨必须要用低KV大扭矩的电机。

换齿轮不就好了

网友:
换齿只是改变的转速。扭矩还是要靠电机来实现的。就好比1.6的发动机和2.0的发动机,再怎么升级变速箱总的功率摆在哪里。

网友C:
还没买空机,也在纠结3s还是6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绑电池建议用3M的蘑菇头贴,这个是群里朋友介绍的。非常好用。

比丹尼王介绍的玻璃纤维胶带更好。

3M的这个蘑菇头贴挺贵的,上次买了点,用来固定接收了,确实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没买空机,也在纠结3s还是6s

X3还是建议6S,我花牌1300悬停6分钟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3还是建议6S,我花牌1300悬停6分钟还是可以的。

6分钟?多少油门悬停啊?我60%左右一般就4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6分钟?多少油门悬停啊?我60%左右一般就4分钟

4分钟有点不正常吧?什么电调和马达啊?我油门也差不多60%,螺距65%左右,蝎子马达,泰世自己的50A电调

网友:
进来学习顺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