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真心求教!JR DSX9与零度飞控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4-06-21):
急!急!真心求教!JR DSX9遥控器与零度飞控失控保护设置!今天刚收到了零度 s-bus转接模块!嘿嘿看看!飞控还在路上!遥控器放了很长时间了用过两三次很新的!JR遥控我看了几天的中文说明书也没有具体说明设置的方法!哎!为了零度买了个零度S-BUS转换器!为了零度换了个手机!不可能还要换个遥控器吧!天啦!噢卖噶得!!!!!!!寻求好心人高手们帮助万分感谢!注明:飞控是零度最新款双子星M主控支持单独飞行哦!

网友A:
921的两种失控保护模式:

失控保持
信号丢失后,所有通道,除油门以外,保持最后的位置,油门自动切换到对码时的油门位置。
设置这种模式,插上对码头,接收机上电;控上的油门杆拉到失控时希望油门所处的位置,然后开控对码即可。

失控预置位置
信号丢失后,所有通道,包括油门,自动切换到对码时各通道的位置。
设置这种模式,插上对码头,接收机上电,等led开始***闪烁后,拔掉对码头;控上的各个通道放到希望失控时输出的位置,然后开控对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1的两种失控保护模式:

失控保持

你好!首先感谢老师的指点!那么这两种失控保护都需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感谢老师的指点!那么这两种失控保护都需要设置吗?

根据需要二选一

简单说对码头在对码时一直插着然后对码,就设置成保持模式;对码头在进入对码状态后拔掉然后对码,就设置成预设位置模式。

大部分人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对码时都会将对码头留着,这样接收机就默认地设置成保持模式。

网友:
速快也是禁词?又触动党马那根神经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是有失控返航吗?所谓的失控返航看来只是个摆设啊~

网友:
为什么看起来信号线很粗的样子

网友(2015-03-23):
兄弟 你的失控返航设置好了吗   就是控关掉 零度就切到返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