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去除泡沫机表面漆的方法,粘合处必须去掉原装漆

楼主(2014-06-21):
求去除泡沫机表面原装漆的方法,泡沫粘合处必须去掉原装漆,否则就是漆和漆之间相粘,受力大非常容易脱开,,比如空中折翼啥的,,现在用户纤维带一点点粘,有些漆附着力不强的还好去掉,有些漆很牢,非常费时费力,有啥好方法??  漆牢不等于粘起来也会牢,飞行时受力很大的,所以还是要去掉,当然不去掉飞也可以,只是多了不安全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带

现在是用胶带,而且要用黏性强的纤维带,,封箱带都不起作用,,但太慢太累人,费时啊,,清除5个翼面位置就花了近2小时啊

网友:
香蕉水清洗一下,可能有效果。。。也说不准,,你先弄一点,粘一下看能不能洗掉,如果能,再大面积洗。。

网友:
我都是用到刮掉的,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合适。

网友:
香蕉水会腐蚀机体吗

网友:
我记得以前就是用手撕的,。你把一个地方反复揉,上面的油漆就会破裂,用手揭下来就行了,但是那个小突起集中的地方不好整,耐点心用牙签弄吧。化学方法试试502,502会腐蚀普通的泡沫,但这个不会。我亲自实验过的

网友:
气温这么高,除非能洗掉。要不然还是 冻几个小时 截下来

网友:
我想,比较合适的方法是用机械方式切除,例如用手术刀切割;尽量不用化学的方法去除。

网友B:
用胶带粘是非常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胶带粘是非常好的方法!

但是效果不理想,,粘不下来,用纤维带都很难,很慢

网友:
如果说怎么弄都弄不下来说明很牢固啊那就不用弄掉了啊,直接粘好了

网友:
刀片挂掉漆面 泡沫胶上 接缝处再上点热熔胶

网友:
酒精或者汽油试试!!!!!比较温和的有机溶剂

网友:
用天那水试试!!!

网友:
纤维胶带慢慢粘吧

网友:
不要怕浪费热熔胶,图上0点5mm的一层,干了一撕就掉了,无伤无毒

网友:
砂纸磨之

网友C:
用热溶枪的头侧面部分,象熨衣服一样的熨一遍,问题完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溶枪的头侧面部分,象熨衣服一样的熨一遍,问题完全解决.

牛的,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