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修好了,问题又来了????

楼主(2014-06-21):
请问大神,为什么我飞机在油门拉倒最低的时候大螺旋桨依然会转动,不过转的带速很慢,时转时不转这种,感觉很像控制器油门接触不良这种感觉,请问这什么问题,要如何排除??????????用的是乐迪 2.4G 控制器....

网友:
重调油门行程

楼主:
楼上的 我是新手,油门行程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 实在不懂,你能说的通俗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 我是新手,油门行程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 实在不懂,你能说的通俗点吗???

首先,你直接开一楼说楼上的怎么怎么。。人家看不到,关于校准油门行程 你可以看看电调的说明书,一般是 油门摇杆推到最高 然后遥控器开机 机子上电 然后等5秒左右会有 滴滴两声 然后马上油门摇杆最低 等 嘀嘀嘀三声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直接开一楼说楼上的怎么怎么。。人家看不到,关于校准油门行程 你可以看看电调的说明书,一般是  ...

大神谢谢你,我去研究了试试

网友B:
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直接开一楼说楼上的怎么怎么。。人家看不到,关于校准油门行程 你可以看看电调的说明书,一般是  ...

好像可以了.....谢谢大神

楼主:
不要见笑,新手 对于专业术语实在不懂...包涵...

网友:
问中学。就是相互交流!

网友C:
油门行程无意中动到了,按楼上说的调,二是控要换一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无意中动到了,按楼上说的调,二是控要换一个好点的。

什么控好点

网友:
futaba,JR,  dx  等都不错,JR的论坛说失控的比较多。

网友:
油门行程或油门曲线的问题,如果都不是,请换控

楼主:
油门曲线我看过了,1是0 2 是25 3 是50 4是75 5是 100 是对的啊?到底什么问题 油门行程我也调对了...还是会关闭油门大浆慢速旋转????????

楼主:
天地飞7通 WFT07 2.4G  这个控怎么样?

楼主:
就差换控了,其他楼上讲的都试过了,还是一样,大浆就是慢转,油门关到底,郁闷...

网友B:
油门行程有问题,再就是电调的设置!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再看看你的油门微调是不是不小心偏了。

网友:
控上有各通道行程,把油门行程往-调到摇杆最低马达不转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