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垫船

楼主(2014-06-21):
不知有没有做过气垫船的朋友呢?

网友:
你不会用的五笔吧

网友:
今天没下雨了

网友:
我以为科技新发明来了

网友:
有好多人都做过,但是我觉得不仿真,有些连塑胶围裙都没有。

网友:
气势船,什么东东

楼主:
不好意思,一时疏忽,打错拉!

应该是:“气垫船”。

楼主:
是的,我是用五笔。打了两键词组,直接空格上屏了,没仔细检查。

网友:
做气垫船,主要是要先解决围裙问题。如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做了也是白做。。。。
那种气囊式,只能搞得玩玩。最好是手指状的。
其它的如压气、风动。。。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我曾见过只有一个动力的,即从推力风扇的气流中分一部分气流用以垫升。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有朋友做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见过只有一个动力的,即从推力风扇的气流中分一部分气流用以垫升。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有朋友做过 ...

做过一部,不是围裙那种,KT板做的,外型象倒扣的垃圾铲。

楼主:
做过一部,不是围裙那种,KT板做的,外型象倒扣的垃圾铲。

性能如何?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能如何?能否介绍一下?

这种起步得有丁点速度才能离水。最快二十来公里,不能悬停。我见过别人做的向下喷气的有水雾,这个没有。40厘米长,2S电280有刷四寸半桨,全重二百八十克。

楼主:
哦,非常感谢!

也对,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