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不直,请教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4-06-21):
小弟新人,有hsp94860油车一辆,总也跑不直?
虚位的地方都已经加了垫片了,查到如果使用陀螺仪接收,可有效改善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个乐迪的牌子的控和接收是带陀螺仪,哪位大哥用过,感觉如何?顺便问下,这个控带失控保护吗?
还有gt3c的遥控带陀螺仪吗?

网友:
不要一味的求助于陀螺仪,最好的方法是换车,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换个好点的舵机,好舵机虚位小一点。再有就是看拉杆,摆臂变形了没。再看看拉杆长度是否等长,然后把传动轴上的轴承好好维护下。这样算下来成本低得多,陀螺仪有利有弊。世界高手玩越野车都没上陀螺仪,这个还是有原因的

网友:
看舵机等回中对不。车车转向机够有虚位更容易让车跑直。不信你把转向舵机拆了试试

楼主:
我又仔细看了下,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因为换了舵机,还是存在转向后不能完全回正的问题。初步怀疑是转向缓冲组有问题,之前是撞过一次,转向住是弯掉了,但转向缓冲看起来都还好的,所以就没换。这次定了新的,等来了装上去,看看吧。现在换了个falcon的舵机,大家听说过吗?有谁用过吗?

网友:
如果控有三通道以上的话,买个普通的直升机锁尾陀螺仪就可以了~~连接好接收机和舵机,调整好感度大小和修正方向就OK,没必要买特地那种带陀螺仪的控和接受~
不过还是先按照楼上专家的建议,检查一下机械问题先把~

楼主:
你好,请教下陀螺仪接入接收,然后陀螺仪感度和修正怎么调整啊?能给个建议吗?谢谢!

楼主:
给大家的回复吧,加装了舵机,对于车而言,不太好用,有时候太灵敏,会自己往一边打方向,有失控危险。

网友:
加装舵机???加装陀螺仪?

楼主: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加装了陀螺仪没啥用。换了大马力舵机,同时转向系统换了好的润滑,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加装了陀螺仪没啥用。换了大马力舵机,同时转向系统换了好的润滑,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是在大脚短卡越野车这种上面安装陀螺仪,感觉意义不大,毕竟本身震动幅度太夸张,而且陀螺仪修正也会很混乱…
一般漂移车会好些,陀螺仪感度调低~~但是所有这些前提都要在减少零件虚位的基础上的,不然就算装飞机上,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