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一代 现在可以用哪一个固件

楼主(2014-06-21):
又是一时兴起把尘封1年多的NAZA一代拿出来 玩玩, 不知道现在一代可以用哪一个版本的固件,我记得尘封前是2.0的版本。请熟悉的大侠明示,谢谢!

网友:
可以升级到最新的。

楼主:
谢谢 楼上两位指教。正在重新装机,装好后就去升级。

网友A:
下载调参软件 V2.18 ,打开后怎么显示M V2的 ,是不是没有V1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怀疑,更新最新固件即可。Naza-M 固件版本4.00,用调参软件 V2.18来升级。
连接地址最下面一项:http: ...

为啥lite还是1.0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调参软件 V2.18 ,打开后怎么显示M V2的 ,是不是没有V1的了?

NAZA M V1和V2共用固件和调参软件,你去DJI官网看看便知,我的V1使用V2的调参软件刷入V2的4.0固件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