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船模,问个很白的问题

楼主(2014-06-21):
图里这个连接到船壳外的线的干什么用的·
新手求科普

网友A:
安全开关
就是电池正极
这样不用开盖 就可以断电或者上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上的楼上说的对

网友:
来个“全身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开关
就是电池正极
这样不用开盖 就可以断电或者上电

第一次知道

网友:
只玩在地上跑的航模

网友:
图中的线粘不问的,很容易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开关
就是电池正极
这样不用开盖 就可以断电或者上电

明白了 谢谢解答

网友:
安全开关。

网友B:
这种开关怎么在CAT上看不到

网友(2015-03-21):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怎么在CAT上看不到

你可以给cat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