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机的中心架顶端的黄铜顶子可以换用铝做吗?

楼主(2014-06-21):
黄铜顶子磨完了,铝有现成料,黄铜就要跑好远去买。
请问可以替换吗?有什么害处吗?比如会不会粘工件呀?或者,用了铝后拆不下来会吗,我对铝的印象就是粘刀

网友:
不要偷这个懒,后果你已经知道了

网友:
用鋁做頂子,恐怕東西没車好已經磨損到偏心。別偷懶。

网友A:
黄铜不耐磨,能不能用不锈钢替代?请高手说说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铜不耐磨,能不能用不锈钢替代?请高手说说行不行。

不锈钢太硬了吧

网友:
用高速钢棒来做,这个比较耐用,把钢棒两头车成半球面

网友:
有一次,我车一根50MM的铁管,40CM长,想扒掉一层圆起来,用了中心架。因为铁管外皮很粗糙,将中心架黄铜顶子磨下去一大块,好心痛。在顶子头部垫了一片不锈钢皮,重调了一下,结果顺利地车完了。由此,等到那一天黄铜顶子磨完了,就改用不锈钢的。当然,如果夹持件软、光滑的话,黄铜顶子会更好。要不然,厂家为什么都用黄铜做顶子呐。

网友:
改成滚子轴承后深沟轴承  越大越耐用

网友:
   各种材料有最佳搭配,比如钢或不锈钢配黄铜,铜或者铝配胶木或尼龙。比如车不锈钢件配不锈钢顶肯定咬,车铝件配铝顶也咬。

网友:
纵向思维说的有道理。 “各种材料有最佳搭配”

网友(2014-08-07):
还是搞个硬度搞的好。

网友:
可以用铸铁代换黄铜

网友:
直接上轴承算了

网友(2014-09-21):
轴承的间隙大,尼龙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