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架,螺丝断了

楼主(2014-06-21):
如图,这个螺丝断在里面的,有什么有什么办法好搞出来的,还刚刚拆包的,

网友:
断裂螺丝很难取出,您可以联系代理沟通处理。

网友:
联系代理沟通处理。

网友:
不予更换的话,自己用细钻头打出来看看

网友:
我的也断裂了~通病,降落的时候慢,或者点软软的海面
螺丝可以取出来,需要购买小电钻滋滋滋····

网友:
淘宝找断头螺丝取出器

网友:
我这 貌似有个 备件包 没用了

网友:
一般用断头螺栓取出器,也就是一个反转的丝攻(一般五金店也有卖),钻个小孔,用丝攻璇出来的

网友A:
钻,不行的,螺丝是铁的!底板是铝的,一钻保证滑,唯一的办法是抹上油用保护焊,点上焊头用大力钳夹住焊出来的头,就会拧下来了,擦掉油,就可以了,抹油是保护底板不受电火花的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不行的,螺丝是铁的!底板是铝的,一钻保证滑,唯一的办法是抹上油用保护焊,点上焊头用大力钳夹住焊出 ...

或者干脆m2.5钻通了攻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