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3-3D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06-21):
请问大疆的技术员问题,H3-3D狗云台,如果单独装在其它机架上,是可以有三个通道工作还是仅仅也只是俯仰一个通道能控制呢?

网友A:
您好,只能控制俯仰通道。

网友:
当然只有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只能控制俯仰通道。

有时云台会侧歪,哪怎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云台会侧歪,哪怎办?

您可以先通电几分钟,看看能不能恢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先通电几分钟,看看能不能恢复水平。

一开始不歪,飞起来的时候歪.
选了非FPV模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不歪,飞起来的时候歪.
选了非FPV模式的.

您好,请加我的QQ:235561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