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距离问题

楼主(2014-06-21):
额,自己的d10黑色,一直在家飞小cp,所以也没太注意距离
最近装了个四轴,飞的稍微远点了,但是200多米就失控了,很是蛋疼啊,朋友的天9飞出去500多米都没啥问题啊
请问这是我rp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不仅和控有关,还和接收机有关,和使用环境有关。和RP无关

网友A:
用什么接收机?

网友:
d7  1000米没压力

网友B:
d10我最远飞过1300,刷机用150mw,接收机是rx6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接收机?

接收机是1002,周围也没啥干扰源,天9都能飞500多还很好,朋友的t8fg距离也很好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我最远飞过1300,刷机用150mw,接收机是rx601

601我用的话通道不够啊,哎,悲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01我用的话通道不够啊,哎,悲催的

    我用601是因为1002接在a433上了懒得拆,不然用1002应该更远,601两根天线实际有一根是假的1002才是真的双天线。

网友:
黑D10 1002 1km

网友C:
没调发射功率吧。。。。。玩四轴要在设置里把-db加到100。

网友:
我用D7E刷了固件,改了SMA外接2.4G天线,RX1002接收轻松700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调发射功率吧。。。。。玩四轴要在设置里把-db加到100。

加满了

网友(2014-07-25):
引用 网友B:
d10我最远飞过1300,刷机用150mw,接收机是rx601

请问刷的什么固件。可否加Q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