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子固件云台怪问题

楼主(2014-06-21):
云台就是这个云台,刷的毛衣2。2破解固件,调试完成后,把云台拿在手上,保持水平也就是两轴没有相对转动,然后走来走去,这时候会发现明明没有倾斜,理论上云台应该没有动作才对,可是实际上云台横滚和俯仰都会随着走动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不会保持初始的那个角度。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大家有类似情况吗?风太大机机也没调试好,没办法上天测试。

网友A:
同楼主一样,我的云台挂在精灵上,然后通电后,拿着精灵沿着身体转,发现云台随着转向而缓缓变化角度, 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是哪里设置错

网友B:
做六面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六面校正

校正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一样,我的云台挂在精灵上,然后通电后,拿着精灵沿着身体转,发现云台随着转向而缓缓变化角度, 不 ...

什么云台,淘宝的318狗台?

网友:
机机越玩越多了

网友:
看贴是一种收获,跟贴是一种友谊,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正过了啊

重新校正。先做其它五个面,最后做正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正。先做其它五个面,最后做正面的。

正常的话不会这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的话不会这样吧

如果传感器安装端正,没有歪斜的话,应该就是六面校正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传感器安装端正,没有歪斜的话,应该就是六面校正的问题了。

关键是不整体移动云台的话是完全正常的,整体移动的时候才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整体移动云台的话是完全正常的,整体移动的时候才会这样

没明白所谓整体移动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勾选了俯仰追随的选项?按说航拍不需要俯仰追随呀。
如果是设置了俯仰追随模式,那在非初始状态下,横摇就会出现倾斜,严重时还会翻掉,这是单个传感器的8位板无法克服的问题,怕翻只能把俯仰追随功能取消掉。

网友:
P-47是大神。我先膜拜下,回去按照您的方法先6面,再试试

网友D:
以前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是校正的问题

你是不是手动摆好需要的画面角度然后点的校准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是校正的问题

你是不是手动摆好需要的画面角度然后点的校准加速度计
...

知音呐,晚上我也发现了,确实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是校正的问题

你是不是手动摆好需要的画面角度然后点的校准加速度计
...

有个教程里是这样控制云台的初始角度的,妈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所谓整体移动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勾选了俯仰追随的选项?按说航拍不需要俯仰追随呀。
如果是设置了 ...

谢谢耐心指导,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调试完后,手动摆好摄像头角度(非水平位置)点校准加速度计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教程里是这样控制云台的初始角度的,妈蛋的

是的是的   应该水平校准好以后   设置按钮功能为手动设置角度  然后点一下   手动调整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一样,我的云台挂在精灵上,然后通电后,拿着精灵沿着身体转,发现云台随着转向而缓缓变化角度, 不 ...

重新做一次水平校准如果不行吧参数中的I稍微调大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