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NAZA LITE 使用最新版调参软件无响应问题。

楼主(2014-06-21):
新买的LITE应该还是存货,然后使用老版的调参软件,报错 无奈去官网下载了新版调参软件,就是大红图标的那个,然后 进入 正常  调着调着 程序无响应了。 电脑工作正常。就是那个调参软件的程序无响应,拨动遥控器通道数据不会发生变化,这是BUG还是啥?其他玩家有没有出现过?
分析: 1 应该不会是电脑的问题,电脑之前运行的老版调参软件都没问题,就是那个黑红图标的。
        2 电脑配置太低?应该也不至于,再低 运行一个调参软件也是没问题的吧?何况就这个没反映,其他程序网页都正常,不存在电脑死机的说法。
        3  驱动问题?应该也不会,因为能使用 能进入调参界面,就是进入了没几秒就没反应了,关程序再打开都不行,必须关程序 拔USB 再插上 再打开才行,没几秒又不行了。
其他的我也想不到了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重新安装个原版干净系统,更换micro usb数据线,另外换个usb接口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个原版干净系统,更换micro usb数据线,另外换个usb接口插入。

工程浩大啊    用的比较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浩大啊    用的比较纠结

楼主您好!
您可以尝试关闭软件,重启飞控电源,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您可以尝试关闭软件,重启飞控电源,试一试。

不是出现一次两次了,每次调都会出现,无法正常使用,每次都要重启飞控电源吗。。。